咨询一个电赛题目,仪器测量类

楼主(2019-04-16):
这个是的选拔赛选题,准备参加今年的国赛,时间紧迫,特来寻求帮助,希望各位前辈能给出一些指导性的简易,或者给一些指导性的方案,在此谢谢各位前辈,第一次发帖,有所不足,敬请原谅!

网友:
频率不高,倒是好做!DAC + FFT? PLL测相位?应该有专门的处理芯片找找看

网友:
过零检测,峰值检测

网友A:
STM32F303,4路高速ADC,2路DAC,7个比较器:
1、信号源用2路DAC,定时器同步触发调整频率,通过初始化SIN表的数据实现相位不同,外置固定2倍增益同相放大器,直接按SIN表的值做数字幅度控制。
2、信号用2路ADC同步采集,软件计算过零值,或者用模拟比较器的方式也行,反正内置的比较器速度贼快。
3、峰峰值用ADC计算也可以实现,不过0.1%的精度不好做,或者精密整流电路也可以试试。话说你用什么设备来验证呢?示波器一般才8bit,搞不定的。
4、相位差用ADC计算,但是10K时精度不够,用比较器应该没问题。
总之,这种模拟的用STM32F303挺合适的。

楼主:
莫大,我现在换手机版了,没找到怎么改,明天换电脑改

网友:
楼上方案感觉信号输出可以,相位检测都不可行

网友B:
哪个学校?我怎么看着这么熟悉
-------------
看到了,QAU

我们学校之前也出过这个,一模一样的题。当时我觉得不好做,就选了其他的

----------
我觉得难点是0.1%的相位误差,后来想法是用两路高速ADC去采样,然后相乘,根据某个公式算出相位差。(公式忘了,就是模拟电路那一套方法用数字实现)
反正又没说实时性,单片机慢慢算喽

网友:
把它当成示波器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F303,4路高速ADC,2路DAC,7个比较器:
1、信号源用2路DAC,定时器同步触发调整频率,通过初始化SIN ...

恩,谢谢前辈的指点,昨天查了f303,感觉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学校?我怎么看着这么熟悉
-------------
看到了,QAU

是的,出于一些竞争原因,选择了一个都没有做过的,现在还有三周的时间,我们也正在全力准备中,另外前辈可否知道这个是那一年的电赛题目,我昨天查到的是安徽2016d题,正弦信号参数分析仪

网友C:
可以做3周时间!  题外话,建议1周内做完它,然后立即去做2017年国赛的一个信号检测题来做。学校这题和国赛相比只有一半不到的工作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出于一些竞争原因,选择了一个都没有做过的,现在还有三周的时间,我们也正在全力准备中,另外前辈 ...

QAU是指青岛城阳那个?

网友E:
信号发生器可以用DDS嘛,双路的9850应该可以实现,然后也可以用9834之类的两个并起来使用,ADI有文档将这个。
测幅度有专门的芯片,凌特的,型号忘了,反正以前做电赛的时候觉得挺准的
测相位饱和放大,311比较器,然后搞个异或门,低通一下得到的电压和相位差是正比的。如果有FPGA比较熟悉,直接用FPGA,等精度法测,精度肯定够了。

电赛的题,虽然很多都可以用数字方案做出来,但是比赛的时候时间太短了,对编程要求太高了。还是建议把该准备的模块准备好,做到拿到一道题目可以把基本的要求满足了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3周时间!  题外话,建议1周内做完它,然后立即去做2017年国赛的一个信号检测题来做。学校这题和国赛 ...

恩,是的,我们也想做完这个找国赛题来练,但这些以前没有接触,也是第一年参加电赛,学长们也没做过这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QAU是指青岛城阳那个?

恩,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信号发生器可以用DDS嘛,双路的9850应该可以实现,然后也可以用9834之类的两个并起来使用,ADI有文档将这个 ...

同意相位部分

过零转成方波, 测重叠或者不重叠部分的宽度就好了, 也就是低通了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信号发生器可以用DDS嘛,双路的9850应该可以实现,然后也可以用9834之类的两个并起来使用,ADI有文档将这个 ...

恩恩,是个方案,这次时间紧迫,用不了FPGA,打算先用STM32,国赛和之后的其他练习换FPGA

我是新注册不久一小时只能回两次贴,多谢前辈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出于一些竞争原因,选择了一个都没有做过的,现在还有三周的时间,我们也正在全力准备中,另外前辈 ...

我们是15年春天校选拔赛出的,当时频率貌似比这个高一些,现在只有10k就容易一些。

网友F:
一个农业大学也玩这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农业大学也玩这个啊!

是的,学校不怎么好,但我们想参加,来大学近两年一直在实验室发展,还望前辈多多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是15年春天校选拔赛出的,当时频率貌似比这个高一些,现在只有10k就容易一些。 ...

恩,还望前辈可以给些合适的方案,多给指点指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A:
STM32F303,4路高速ADC,2路DAC,7个比较器:
1、信号源用2路DAC,定时器同步触发调整频率,通过初始化SIN ...

输出50hz  然后万用表的交流档。

网友:
引用 网友G:
输出50hz  然后万用表的交流档。

50Hz用万用表测试的话,一般交流电压档才1%±N。而且万用表测的是有效值,不是峰峰值。

网友:
用精密整流,外挂MCP3421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还望前辈可以给些合适的方案,多给指点指点

参考14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F303,4路高速ADC,2路DAC,7个比较器:
1、信号源用2路DAC,定时器同步触发调整频率,通过初始化SIN ...

前辈,刚才有个学长说这个题目拿f1就可以,他的意思是dac产生信号源,或者使用PID控制PWM输出,采样用ADC,这个题目最高要求10k,ADC的采样不也在10M以上吗,精度问题照着STM32的运算也是可以的。
本来今天打算使用303和dds同时两方案开始进行,准备制作一些需要的电路模块,像AD9834,AD9854,还有一些放大电路,滤波器之类的模块,但刚才和那个学长交流,是不是我忽略了STM32的本身能力了,还是说他的方案缺少一些东西,还是希望前辈进一步给出指点。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信号发生器可以用DDS嘛,双路的9850应该可以实现,然后也可以用9834之类的两个并起来使用,ADI有文档将这个 ...

今天看到很多使用DDS。AD9854制作信号发生器的,但用在这里是不是有点过了,看的那些使用AD9854的题,要求要比这个高多了,有没有一些合适的推荐,但DDS也是要用,毕竟最终目的是国赛

网友:
Stm32,ADC采样两路信号,做fft运算来得到相位差,这样相位精度可以通过增加采样数据长度来弥补,而用不着高速的adc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看到很多使用DDS。AD9854制作信号发生器的,但用在这里是不是有点过了,看的那些使用AD9854的题,要 ...

这有什么过不过的,DDS是常用模块啊,准备好了以后也用得着。要是觉得9854性能太流弊了,换9834,9850之类的也可以。反正电赛又没有成本要求,当时是为了追求好性能都是用的好芯片,不过当时样片很好申请,所以也不缺。
除了DDS模块,常见的硬件模块,比如低速ADC、DAC模块,高速ADC\DAC模块,比较器(高速,低速的),级联运放的通用板(按需求可以方便的搭出级联放大器,各种滤波器之类的),PGA之类的,响应的模块的程序也需要封装好,方便调用。
还有个神器开关电容滤波器,凌特的1068(前缀忘记了),可以设计为低通,带通,带阻,高通,截止频率可用过给不同频率的时钟调节,平时调试方便了一笔。
还是那句话,多准备点硬件模块,不要给软件太大压力,毕竟硬件模块平时都能准备好,软件部分在短时间内要实现各种功能,还得弄个可用的界面,个人感觉压力还是蛮大的。

个人愚见仅供参考哈。当年也是只会做仪器类的题目,高频的学校没有设备做不了。不过貌似国赛越来越偏向高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刚才有个学长说这个题目拿f1就可以,他的意思是dac产生信号源,或者使用PID控制PWM输出,采样用ADC ...

F1没有比较器,你的应用可能会用到,F1的ADC只有1M,F3可以到3M,而且F3是M4的内核,做FFT什么的更快。
就是一个芯片而已,哪个熟悉用哪个,又不是做产品,你爱咋的就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