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103 执行IAP升级程序异常的原因?

楼主(2019-04-16):
目前一个项目,需要把IAP程序从STM32F4移植到STM32F103上。目前的工作已经完成移植,且通过CAN可以完成数据的存储(通过LINK将对应区域数据提取出来和传送bin文件对比是一致的)。目前遇到的情况是,我自己用标准库写的测试程序可以通过该bootloader下载并运行,但是其他用HAL库写的测试程序可以下载,单无法运行。以上判断可以下载基于仿真结果,可执行到跳转程序。正常的程序直接跳转程序后就开始运行了,不正常的程序,则直接死机态。
目前对比两种不同库库函数编写的测试程序的.map文件,都可以看到对应的跳转。如图所示:

图一 RESET 地址信息(左侧为不成功的测试程序,右边为OK的测试程序)

图二 向量偏移地址(左边为失败的,右边为OK程序)

图三 ResetHandler地址(左边为失败的,右边为OK程序)

图四 利用标准库编写的测试程序,可正常通过bootloader下载运行

图五 同事利用HAL库编写的测试程序
目前没有思路往下走了,不知从哪里着手来查找问题!待升级的程序均是同事用HAL库编写的程序,时间也比较仅,还麻烦各位老司机给指点迷津!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所以我不敢碰HAL....不熟悉,看到一堆的宏定义自己都把控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不敢碰HAL....不熟悉,看到一堆的宏定义自己都把控不了

只接触过标准库,哎。。。这个问题怕是无解了

网友:
程序发上来看看

网友:
用HAL写bootloader,那得多大?
我之前用标准库写的bootloader,4k多,在2k一页的stm32f103rc/re上得占用6k空间,还算可以接受,但是放在16k的stm32f030f4上肯定没法用了。
改成全寄存器操作,也就1.5k多点。

楼主:
bootloader用的标准库写的,我这边的工作是从STM32F407上移植到STM32F103上来使用。昨天晚上在网上找到了原作者的项目,使用原作者移植的程序也无法运行同事使用HAL编写的测试程序。目前猜测是又有HAL库和标准库在初始化上是不是有不同,待验证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bootloader用的标准库写的,我这边的工作是从STM32F407上移植到STM32F103上来使用。昨天晚上在网上找到了原 ...

不行的问题,可以去看看 SCB->VTOR 对不对吧。

网友B:
IAP程序我这个最大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AP程序我这个最大了吧

我得IAP  带 OS得 也是40多k   就一个iap程序   USB得 CDC 都占不少空间    在加上  hal库  O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得IAP  带 OS得 也是40多k   就一个iap程序   USB得 CDC 都占不少空间    在加上  hal库  OS ...

IAP 还跑 OS,要这么高级?
我在 GD32 上,裸奔 + USB-HID,花了 14KB。

网友:
引用 网友D:
IAP 还跑 OS,要这么高级?
我在 GD32 上,裸奔 + USB-HID,花了 14KB。

我也是 GD32   OS +CDC  关键是APP 修改过来得,懒得精简了。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了,bootloader程序里在执行跳转指令前关掉了全局中断__set_PRIMASK(1),而同事写的应用程序上电没有执行__set_PRIMASK(0)操作,因此导致了bootloader可以跳转,但是不执行。而我编写的测试程序,有打开这个操作!
结贴,感谢各位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