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通,Jim Williams设计的晶体管输出级增益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9-04-17):
这是凌特AN86里面的一个电路图,输出100V电压。
文中说晶体管输出级的放大倍数为1M/50K = 20,没看懂,这为什么输出级的增益是这样这样算的?

网友:
50k/1M设置的是内部电压增益,这样ltc1152就不用输出100V了,而只要100V/20=5V。内部增益只是整个系统大闭环的一部分,系统环路增益由外面的一堆电阻决定。
内部提供20倍增益也有好处,可以降低对于运放的开环增益open loop gain的要求,同时特别重要的,因为这里的电压高,压摆率高,所以大大降低了运放的压摆率slew rate输出要求

网友A:
Q1/Q2是共发射极放大电路,Q3/Q4是射极跟随器用于提供电流驱动,Q5/Q6输出限流。好久没搞模电了,我都能看懂说明属于比较简单的。

网友B:
Q3/Q4是射随,不提供电压增益,可以忽略,然后把Q1/Q2这个共射放大电路简化一下,50k/1M挪动挪动,是不是很熟悉。

发现个笔误,改了一下。

网友:
这个电路的精华就在这两个50k/1M组成的局部负反馈,限制了输出级的电压增益,使得主要的开环增益还是集中在运放身上,大大简化了环路补偿计算。

网友:
大师就是大师,运放研究的很深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Q2是共发射极放大电路,Q3/Q4是射极跟随器用于提供电流驱动,Q5/Q6输出限流。好久没搞模电了,我都能看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Q3/Q4是射随,不提供电压增益,可以忽略,然后把Q1/Q2这个共集放大电路简化一下,50k/1M挪动挪动,是不是很 ...

咕大师一下就说中要点

楼主(2020-03-18):
今晚无事,做了个原理示意的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