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强推挽设置,直接点亮数码管,不一样亮问题

楼主(2019-04-17):
打出1的时候,明显比其它的字要亮,如何处理?

楼主:
数码管是0.8英寸的共阴

网友:
公共端也是IO口直接驱动的?
如果是的话,那就是正常现象

编辑原因:消除歧义

网友:
看图一样亮啊

网友:
段没串电阻?
可以软件补偿一下,段数越多,该位数码管点亮时间就越长。

网友A:
我用脚趾头想的原因是没有电阻吧?              话说这种连原理图电路图PCB图一个都没有的,让我们拿脚趾头想?

网友B:
1只要点亮两二极管,0要点亮6个,肯定亮度有点不一样

网友:
正常的问题,芯片相当于限制了电流,两段一段肯定不一样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脚趾头想的原因是没有电阻吧?              话说这种连原理图电路图PCB图一个都没有的,让我们拿脚趾 ...

标题有说明,直接点数码管.....这种简单低级的小实验上个电路图有点侮辱您的脚趾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只要点亮两二极管,0要点亮6个,肯定亮度有点不一样

谢谢,我知道这样是正常的,是想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再次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知道这样是正常的,是想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再次谢谢

使用专门的数码管驱动芯片,里面带有恒流驱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知道这样是正常的,是想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再次谢谢

限流电阻串段码线上,别串位线上。
即:多用点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限流电阻串段码线上,别串位线上。
即:多用点电阻。

正解! 紫薯紫薯!

网友:
根据段码数量动态改位驱动的PWM值

网友D:
其实,应该是每次都只点亮一个数码管的一段,一个数码管细分为8次。这样亮度就均匀了,但亮度会降低。

网友:
根据显示的内容(笔段数量),动态调整时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应该是每次都只点亮一个数码管的一段,一个数码管细分为8次。这样亮度就均匀了,但亮度会降低。 ...

这才是不改板,不飞线的解决办法。

网友E:
楼主设计的时候能不能考虑下单片机IO的感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设计的时候能不能考虑下单片机IO的感受?

楼主又不是单片机,为什么要考虑单片机IO的感受

网友:
不都是用分时扫描的吗?也就是说每段被点亮的时间一样,所以说不管是显示几,亮度都一样的吗?

网友:
分段扫描的办法容易坏段,短时电流大

网友(2019-05-29):
有电路图吗?之前在需要实训的时候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有几个数码管还比较暗,楼主看一下是不是数码管引脚忘记接电阻?

网友F:
你用的是动态扫描,1扫描时停留的时间长一些,所以看起来比较亮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用的是动态扫描,1扫描时停留的时间长一些,所以看起来比较亮

乱讲,扫描时间肯定是相同的,直接用IO驱动,IO驱动能力有限,驱动两段和驱动八段,IO承受的电流不一样,从而导致流过单个LED的电流不一样,最终造成亮度不一样。在不改板的情况下,临时解决办法就是根据需要点亮的LED数量,动态调整扫描时间。

网友:
还是在每个段上加限流电阻吧。

网友:
很明显,他是想抖机灵,一位只用一个电阻,把电阻接在公共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乱讲,扫描时间肯定是相同的,直接用IO驱动,IO驱动能力有限,驱动两段和驱动八段,IO承受的电流不一样, ...

这个不是乱讲,比如1哪一位是最后一位,他没有关显示,程序干别的事情去,那么1哪一位就会比别的亮很多。

网友:
公共段电流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