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管子活动盖子方案

楼主(2019-04-17):
我有一个管子(塑料的,25毫米左右),开口冲上,平时敞开,透气。 偶尔,需要盖上,不透气,有什么简单,经济的方法?开始想弄个弹簧支个盖,用什么拉下来,看了电磁线圈,估计不能装进管子。 又想电磁阀, 但似乎太大了。我搞电的,对运动控制外行,一定有简单的办法,请专家出个主意, 先谢了!

网友:
手动阀不行么?

网友A:
加个水龙头用舵机带动?

网友B:
你家抽油烟机的外排管子上的风阀咋控制的,请参考

楼主:
得自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家抽油烟机的外排管子上的风阀咋控制的,请参考

这个看到了,情况不完全一样。抽油烟机有风扇往外吹,它打开,没有关闭。它是常闭,我是常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水龙头用舵机带动?

我也想怎么用舵机控制呢,水龙头太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想怎么用舵机控制呢,水龙头太大了。

电磁阀比舵机小吧。

网友D:
户外?室内?  需要防水不?需要防油烟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户外?室内?  需要防水不?需要防油烟不?

室内  需要防水, 不用防油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阀比舵机小吧。

楼上说:电磁阀估计不行,毕竟这货不适合长时间通电
我要关闭(通电)10分钟左右。这个管子可以进气,也可以进水。

网友E:
你找一下“电动阀门”看看行不行

网友F:
感觉舵机可以,通过一根钢丝,连接一个塑料盖板,类似偏心轮,做直线往复运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电磁阀估计不行,毕竟这货不适合长时间通电
我要关闭(通电)10分钟左右。这个管子可以进气,也 ...

电磁阀可以长时间通电,发热费电而已,有常闭,也有常开的。
能接受电磁阀的体积,可以用电控阀,电机驱动阀门的,管道上常用,很多燃气表里就是这种阀门。

网友G:
脉冲电磁阀了解下

网友H:
楼主要平时敞开透气,电磁阀还是不透气吧,部分需要要压力才能打开。

不知道有没有小型号的:偏心式蝶阀

网友I:
电动球阀,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舵机可以,通过一根钢丝,连接一个塑料盖板,类似偏心轮,做直线往复运动。 ...

这个好像行,便宜,简单,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阀可以长时间通电,发热费电而已,有常闭,也有常开的。
能接受电磁阀的体积,可以用电控阀,电机驱 ...

多谢提示,根据我实际产品,还没找到合适得电磁阀,大概用舵机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要平时敞开透气,电磁阀还是不透气吧,部分需要要压力才能打开。

不知道有没有小型号的:偏心式蝶阀

谢了!这是我不知道的,有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找一下“电动阀门”看看行不行

看了,体积有点大,但是一个思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动球阀,你值得拥有。

看了电动(球)阀,体积有点大,但是一个思路。以前我不知道,长知识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脉冲电磁阀了解下

看过了,多谢提示!

网友C:
管子下端连接的是什么?开口吗?上端封闭后管里有压力吗?
如果是下端开口,也没压力,可以管里穿根钢丝绳,拉上端管口的盖,盖和管之间加弹簧,松开钢丝绳,盖靠弹簧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子下端连接的是什么?开口吗?上端封闭后管里有压力吗?
如果是下端开口,也没压力,可以管里穿根钢丝绳 ...

管子下端连接不开口。 上端封闭后管里有一点负压力(向下吸)。我也这样想过,平时弹簧顶开,关闭时拉住。但无法从管内拉,所以考虑舵机连杆机构。还是尽量用通用件,少非标件。

网友:
电磁控制阀  m宝上很多,买了直接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