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辨别下PC817的型号、真伪等?

楼主(2019-04-17):
请大家辨别下PC817的型号、产地、真伪等?

图片上面是之前一直使用的,下面的是新到货的。

查清楚了,最后结论,放在1楼。

2种都是原装正品,2种性能相当。夏普最新的产品就是下面的这种。这2种都是我本地的合作多年,从没有出过问题的供应商处买到的,不是**商城。

下面的这种,是夏普官方认可的,正宗夏普产品,不是台湾光宝代工的新版铁脚产品。

谢谢大家。

网友:
我觉得2个都不是原装的

网友:
第一个不是SHARP原装的,第二个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第一种跟我一样,贸易商买的夏普。

网友A:
买楼上说的EL817 吧  亿光的

网友:
一种原件许多厂商,识别起来太累了

网友:
不如台产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楼上说的EL817 吧  亿光的

注意,不同品牌的817是不可以替换的。假设2个品牌的817都绝对可靠,也不可以替换。

它们的核心参数Vceo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注意,不同品牌的817是不可以替换的。假设2个品牌的817都绝对可靠,也不可以替换。

它们的核心参数Vceo ...

东西是死的  人是活的  可以调整外部参数适配 也不是直接替换掉

网友:
上次给我焊几个2501我也没有发现,top227工作正常,正琢磨弄个啥小工具测量下

楼主:
不要违反论坛规定,不要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西是死的  人是活的  可以调整外部参数适配 也不是直接替换掉

兄弟,你真是高手,变通能力很强。

看来,我的重新计算变压器参数,让厂家重新打样变压器,重新验证,来适应EL817。

网友(2020-01-02):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真是高手,变通能力很强。

看来,我的重新计算变压器参数,让厂家重新打样变压器,重新验证,来 ...

楼主坐标哪里,可以推荐一下你用的变压器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