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HP ENVY15-ae125tx加装SSD,请叫大家这是什么接口

楼主(2019-04-17):
如下图所示,请问大家这是什么接口,能接SSD吗

网友:
SATA,那是转接线而已。

网友A:
那边是光驱位的SAT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边是光驱位的SATA。

装SSD那买根线转接一下就可以了吗

网友A:
没看见整体图,但你需要的应该是这东西。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ns=1&abbucket=6

网友A:
小名叫“光驱位硬盘托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见整体图,但你需要的应该是这东西。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20.5d0c1b3a ...

太感谢您了,着这是我需要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名叫“光驱位硬盘托架”

网友A:
你应该把主硬盘换成SSD,光驱位装机械硬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把主硬盘换成SSD,光驱位装机械硬盘。

不要忽悠LZ了。现在1.5T的最便宜的SSD才800出头。刚需绝对可以入手了。

网友:
六年前的本子主硬盘、光驱位全都换成了国产 SSD ,内存也给升级到 8GB 用来虚拟硬盘。

这样的好处是可以抱着个笔记本到处跑,坏处嘛太费电。接下来升一下电池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忽悠LZ了。现在1.5T的最便宜的SSD才800出头。刚需绝对可以入手了。

你确定理解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是:他现在主硬盘是机械硬盘,光驱位换成SSD干嘛?应该主硬盘用SSD,这样系统速度快啊!

网友:
http://tieba.baidu.com/p/5797772220  建议换M.2 SATA SSD
原来光驱还可以用

网友:
如果不支持nvme 。 上ssd 优势不是很大。 现在 nvme ssd 真心便宜。

网友:
SSD的优势在于小文件读取速度很快,软件加载速度非常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