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用示波器测量电源纹波?

楼主(2019-04-17):
做一个产品,东西很简单,是电瓶供电的,有时候会接电瓶充电器变充电边使用,现在发现接充电器时纹波特别大,单片机3.3V处上下约500mv左右,但是目前还能正常工作,只是心里没有底。

测试过程中发现示波器表笔直接用地线夹子夹住再一起加在电瓶负极处,也有500mv左右纹波,不知道是不是测量方式不正确,是不是电源处实际也没有500mv那么大呢

网友:
这个貌似跟示波器还有测量方式没有任何关系,你可以正规厂家的开关电源 绝对不会有这种纹波

网友:
带宽限制打开选20MHz带宽,另外示波器接地要尽量接近测试量,减小接地环路大小。

网友A:
把你那个该死的鳄鱼夹扔掉,换成弹簧接地。

网友:
这种测试场景,拔掉鳄鱼夹,换成弹簧接地,就差不多了吧

网友B:
测试纹波,时基怎么选择?20US 和 20ms看到的波形峰峰值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纹波,时基怎么选择?20US 和 20ms看到的波形峰峰值是不一样的

与波形刷新率有关,如果真要说哪个更准,是不是时基小,刷新率更高,更能真实准确的反映?也就是说20us比20ms的更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那个该死的鳄鱼夹扔掉,换成弹簧接地。

对的,换这个测试纹波50mv以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的,换这个测试纹波50mv以内

还要并两个电容,才是纹波的标准探头。

网友:
DCDC 電路和 電機驅動電路 很常見這種現象,哪怕被測者是純電池供電的小板子,沒有其它外接線路,也有很大干擾,一直想試試隔離差分探頭,不知道是否可以避免這種干擾,不過目前還沒找到合適的探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要并两个电容,才是纹波的标准探头。

会不会一并电容,把真的存在的纹波都给滤没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