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无用过POWERBUS PB620+PB331方案的

楼主(2019-04-17):
请教一下这个方案效果如何,关于主站的原理图不是很懂,特别是电流检测部分,麻烦有高手帮忙详细介绍下,谢谢

网友:
没用过
检测LM317的输出电流,就是15R电阻的电压?
下边PNP三极管就是电压放大,放大倍数约1.2K/470,放大后接到ANA。
(右边串的二极管刚好抵消BE结电压)

网友:
多路一起使用容易干扰

网友:
用类似无线充电的电路也能完成,协议用曼彻斯特系列的通讯方式。电路自己搭,不用再多个单片机。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2823-1-1.html

网友:
ANA ANV 可能接到芯片内部的比较器
CONM控制LM317 输出两种电压
在两种电压下,ANA ANV 电平的相对高低略有不同。
静态时:
CONM受ANA ANV比较的结果影响,作为反馈,让电路工作在平衡点附近,
ANA ANV表现应该是,缓慢地此起彼伏。
有外部信号时:
电路在上述平衡点附近很敏感,ANA ANV快速的随着外部信号而相对平衡时更快速地变化。得到外部信号。
外部信号是从D1的2 3间二极管过来的,估计和二极管的电容有关。

CONM是PWM信号,还是和ANA ANV相关的逻辑信号,--不知道。

网友:
6楼说的是对的。 内部有比较器的。 这个方案之前搞过。

楼主:
这个是来做二总线通讯,整体的控制图之前忘记发了 如下,CONH 和CONL对应的BH和BL分别控制二总线上的mos管关闭电压拉低,CONM是控制LM317 输出两种电压  8V和0V,mos管关闭时,LM317输出8V接入总线,分机通过在总线上接入一个电阻改变电流,这边通过检测AVA和ANV的电压变化来判断电阻是否接入来实现与分机通讯。具体应该还涉及很多软件上的通讯协议那些,不了解。不明白这里为什么需要AVA ANV两个来检测的..还有LM317那个反馈控制的脚也通过D2接过来有什么作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来做二总线通讯,整体的控制图之前忘记发了 如下,CONH 和CONL对应的BH和BL分别控制二总线上的mos管 ...

CONH 控制供电开关,CONL 用于断电后,释放总线上分布电容继续放电。
   CONH+CONL配合,用于主机向从机下达信息。
LM317输出两种电压,8V和1.2V。
   用于调节后面的放大电路,接近平衡点。
       此时ANA ANV电平接近,对信号的灵敏度高。
当CONH,CONL配合使总线没电时:
   D2的作用就是把LM317的输出,拉低到尽量低的电平----节能作用。(编辑一下:还有封锁信号作用等等,不过最大作用就是节能不让317给总线捣乱)
ANA ANV的用途,6楼。

通讯协议 主要是从机向主机的信息,一定要用曼尼彻斯特家族的编码的方式。

你的图挺好,比如CONH后的电路,用3.3V控制12-48V的例子;普通三极管的放大电路,变形后成了灵敏度高的检测信号的电路。。。。。。

网友(2019-07-08):
楼主位的图,总线开关mosfet的vgs最大+-20v,如果总线电源更高,例如36或48v,就要另外设计mosfet驱动

网友:
我目前设计了一版用稳压二极管钳位vgs,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速度,正在打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