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L6470H的datasheet

楼主(2019-04-17):
上传一个L6470的datasheet , L6470 做为步进电机的驱动感觉还是挺厉害的, 功能也比较全,接口比较简单。

网友A:
请教大佬如何提高电机转速,我也是用6470,电机支持3000step/s,但我只能支配到1200step/s,跪求大佬指教,904996322发红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佬如何提高电机转速,我也是用6470,电机支持3000step/s,但我只能支配到1200step/s,跪求大佬指教, ...

什么现象?再高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佬如何提高电机转速,我也是用6470,电机支持3000step/s,但我只能支配到1200step/s,跪求大佬指教, ...

应该是要运行力矩吧, 好久没调这个了, 快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
价格挺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要运行力矩吧, 好久没调这个了, 快忘得差不多了

用那个评估软件吗?一直都找不到很合适的匹配参数,我用的42电机,额定电流1.2A,相电阻2.5欧姆,相电感5.5mH,反向电动势Ke = 0.02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现象?再高堵转?

现在空载转起来了,但是有时候可以有时候堵转··· 还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空载转起来了,但是有时候可以有时候堵转··· 还没有找到原因!

高速要带负载的 空转不能高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速要带负载的 空转不能高速

这个我不太清楚了,没有装到机器上面测试。我只是给他8000.他可以转起来。噪声也不大。但是多次重复的时候会偶尔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