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短距、稳定、抗干扰的无线通讯模块

楼主(2019-04-17):
目前产品上面用的蓝牙模块,抗干扰能力差、不太稳定坏掉了两块,坏的原因还没找到,所以寻找一款可以替代的模块。

传输距离最远10m,需要传输的数据简单,间歇工作,体积和价格不考虑。

网友:
很多2.4G的模块通讯效果都很好,NRF24L01

网友:
用433或者2.4G通信模块,在自己搞个通信协议(发送、应答、分包等)。

网友A:
虽然不在这个公司了,推荐一款ZLG9021P0-1-TC ,曾出货KK级

网友:
>虽然不在这个公司了,推荐一款ZLG9021P0-1-TC ,曾出货KK级
Any purchasing 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在这个公司了,推荐一款ZLG9021P0-1-TC ,曾出货KK级

请问有购买链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购买链接吗

需要的话,你可以打这个电话咨询一下,吕经理,18620734640,如果他问谁介绍的,你可以说赵工。一般还可以申请免费的几个样品。你们沟通就好,纯属友情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的话,你可以打这个电话咨询一下,吕经理,18620734640,如果他问谁介绍的,你可以说赵工。一般还可 ...

谢谢。。

网友B:
蓝牙挺稳定的啊
你这种10米以内  低数据量的蓝牙透传不是挺适合么

网友C:
楼主的产品应用环境是什么样的?蓝牙受干扰坏掉了?应该是蓝牙模块本身质量不稳定吧

网友:
ZIGBEE 模块可以? 我有稳定的。  13727087035 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挺稳定的啊
你这种10米以内  低数据量的蓝牙透传不是挺适合么

刚开始做的时候首选蓝牙,前面都挺好的,后期小批的时候蓝牙传输出现了丢包、数据错误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产品应用环境是什么样的?蓝牙受干扰坏掉了?应该是蓝牙模块本身质量不稳定吧 ...

应用环境:在存在多个无线网络的的环境里;工作模式:蓝牙是一直通电的,间歇性发送数据。前期测试没有问题,也就没当回事,小批交予客户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您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无线通信抗干扰,特别是电磁辐射干扰,如果是信号又小已经都卡在通信的边缘了还抗什么啊,功率大些信号强度足够了,也就自然防止了大多数小功率时候的等效电平干扰,本来射频干扰都是矛和盾的问题,永远无解的,否则要是哪个公司研制出了抗干扰的无线通信产品,那还搞鸟的电子战了:)

网友:
ZLG9021P0-1-TC  是蓝牙透传啊, 价格大概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用环境:在存在多个无线网络的的环境里;工作模式:蓝牙是一直通电的,间歇性发送数据。前期测试没有问 ...

干扰应该不会导致蓝牙模块坏,做过几十台用了蓝牙模块的设备同时在一个房间老化测试,
也没见过有坏的,你说出那种坏的,很大原因在于模块本身,可靠性不高。

另外,几种无线设备在同一坏境内工作,大多是同频干扰,比如蓝牙和WIFI之间2.4GHz的射频信号干扰,
可能会出现同时工作有一种设备不能被搜索到或者某一种设备通讯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
CC1310之类的考虑一下

网友(2019-08-14):
用小功率的激光应可满足楼主需求。

网友(2019-12-13):
TI有好几款,官网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