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类型等压的3.7V锂电池并联放电可以吗?

楼主(2019-04-17):
不同类型等压的3.7V锂电池并联放电可以吗?分开独立充电,充满在并联使用?

网友:
可以,ipad里就是不一样的电池

网友:
可以                        。直接并联充电就可以了

网友A:
不同容量可以?充电电流怎么分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容量可以?充电电流怎么分配?

流过每个电池的电流和其内阻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容量可以?充电电流怎么分配?

分别给各自充电,用的时候再并联,一起用,就是内阻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别给各自充电,用的时候再并联,一起用,就是内阻不一样。

你直接当一节电池用就行了,哪来这么多废话。

网友B:
充电截止电压一样不? 如果有的是4.35,有的是4.2就完蛋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截止电压一样不? 如果有的是4.35,有的是4.2就完蛋鸟。

统一4.2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容量可以?充电电流怎么分配?

电池自己知道怎么分配

网友:
充电都没必要分开单独充

网友C:
楼主沒用过电池?这种应该是常识吧

网友:
并联后电压同步升高

网友:
底倍率放电无所谓直接并开用,倍率大的话要按容量比配支路电阻,PACK就是研究串并的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沒用过电池?这种应该是常识吧

说说你的常识,谢谢!

网友D:
电池一般不能并联吧,内阻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一般不能并联吧,内阻不一样

外觉得是不能简单串联,必须有平衡电路,
因为电池串联不能确保每节容量一至就导致容量小的先满,
然后就过充。放电也是容量小先过放,就容易损坏。

电池并联只要电压一样就可以并联,并联后总内阻当然就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