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产生两个频率相同,频率、幅值、相位差可调

楼主(2019-04-18):
产生两路同频正弦波,频率、幅值、相位差可调
要求:频率范围10-10KHz
          相位差   0-180
          峰峰值   1-4V

方案一:使用定时器PWM输出,通过调节占空比和频率、实现频率和幅值的调节,相位调节使用定时器延时来计算,时间是相位差的函数,通过外部中断(按键)来改变相位差大小,作为输入量。

方案二:使用DAC读表的方式,预存好512个点,放在数组中,使用DMA读取,DAC输出,幅值改变的话使用数值乘以一些数,但相位值不知道怎么实现。

方案三:使用AD9854,产生正弦信号,使用STM32控制,虽然可以达到要去,但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毕竟要求的频率范围在10K内

以上方案是个人目前理解,请各位前辈前来指点。

网友:
中心对称模式,就是用来调节相位的啊

网友:
相位还不简单,你一个波形从序列第X个元素开始跑,另一个波形是同样的序列,但从第Y个元素开始跑
那相位不就不一样咯

网友:
选用有两个DAC的型号
正弦波输出采用DDS原理,参考一下AD9833  9834的规格书就明白了

网友:
10KHz方案2应该挺好的吧。表里放2PI的数据,初始位置代表位相。
也可以考虑两片AD9833(9854就不必了)

网友:
DDS的相位调整有限吧,10k的频率,用定时器中断定期发送数据给DA,两路DA的取值,用查表法,取值时,两个值的下标不一样,即可实现相位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