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如何用stm32h7实现定时器+DMA+DAC,adc+dma+定时器采集

楼主(2019-04-18):
定时器+DMA+DAC打出一个正弦波,再用adc+dma+定时器采集回来 用串口将采集结果打出来 使用芯片stm32h7

这个方案在f0调通了 最新一代调不通

da100k, ad 800k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9301-1-1.html

DAC也有,代码不规范就不发出来了,过两天整理下。

网友:
"定时器+DMA+DAC打出一个正弦波",我也想看看高手怎么实现的。

网友:
用spi的 dma 输出 双缓冲模式,ti模式,dac几百k测试没问题

网友:
用dma调好了可以不用定时器

网友(2019-06-02):
我正好需要用TIMER+DMA+ DAC播放WAV, L4处理器,HAL库,还没有调通,只能参考HAL库+一个个啃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