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集成芯片CS100,是否是贴牌的芯片

楼主(2019-04-18):
最新收到一个推送,推送了一款CS100的芯片,该芯片是一个超声波集成芯片,价格只要1元不到,外围器件贼少。

之前有找过类似的集成芯片,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

我有一个小疑问,这个芯片是这家公司贴牌的?还是专门去订做的,为什么之前市面上没有流通。
下面是该芯片的简介:
CS100是苏州顺憬志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www.100sensor.com)推出的一款工业级超声波测距芯片,CS100内部集成超声波发射电路,超声波接收电路,数字处理电路等,单芯片即可完成超声波测距,测距结果通过脉宽的方式进行输出,通信接口兼容现有超声波模块。
CS100配合使用40KHZ的开放式超声波探头,只需要一个22MR的下拉电阻和8M的晶振,即可实现高性能测距功能。
更少的器件使用,可以大幅减少电路板面积,提高可靠性;同时,较少的外围器件使得布线更为简单,在成本敏感的引用场景下,使用单面PCB即可实现超声波测距功能,大幅降低成本。

楼主:
我已经在打板了,准备在板子回来后测试超声波的性能。

网友:
等楼主上测试结果

网友A:
都那么高集成度了,为什么不把那个22M电阻,也集成进去呢。。。。。

网友:
如果参数没有虚标,这个性价比无人能敌了.

网友:
这都能被楼主找到!坐等楼主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那么高集成度了,为什么不把那个22M电阻,也集成进去呢。。。。。

以前听说过芯片中做大的电阻,电容 很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听说过芯片中做大的电阻,电容 很困难,

原来这样。。。。但是这个高度集成的,死也要串联几个小电阻搞出来啊,哈哈哈,那样就清爽很多了~~

网友:
分体的,没法做收发一体的。

网友:
一块钱的超声波方案 , 佩服

网友:
厉害了,牛逼的不行。

网友:
期待楼主测试结果

网友C:
郁闷,嘉立创贴一颗8M晶振都要一块钱,
等楼主测试结果,很有兴趣玩一下

网友:
超声波测距 坐等楼主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郁闷,嘉立创贴一颗8M晶振都要一块钱,
等楼主测试结果,很有兴趣玩一下

8MHz直插无源晶振批量可达0.2元。8MHz贴片无源晶振批量可达0.5元。超声波传感器可控在1元左右,超声波整个模块批量做成本可控在3元以内

网友:
这个不错, 坐等楼主回来更新一下效果。

网友:
分体的 接收部份还要做几级放大,这么便宜真是太有竞争力了。

网友:
外围简单,价格便宜,如果性能可以就厉害了

网友:
全球首款?吹牛吹大了吧.首款这么便宜的还差不多

楼主:
已经焊接测试好,按照资料给的参数进行焊接了22M欧姆的电阻,有效测量距离3cm~350cm。测了近距离的精度目测在1cm以内。
超声波探头用了不封闭的分体式探头。

但是我想换了一个全封闭的探头,结果测距就测不出来,感觉是不是应该换那个22M欧姆的匹配电阻呢?{已证实全封闭式超声波需要高压驱动}下面是全封闭超声波的资料

网友D:
探头的电压不匹配把。

网友:
用用汽车上的一体试试呢

网友:
开放式的很好伺候,封闭防水的难度大多了,这个单芯片应该搞不定,要高压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那么高集成度了,为什么不把那个22M电阻,也集成进去呢。。。。。

电阻不好集成,,,,晶振、震荡电路应该内置rC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焊接测试好,按照资料给的参数进行焊接了22M欧姆的电阻,有效测量距离3cm~350cm。测了近距离的精度目测 ...

有没有和厂家确认下是否封闭式的不可以用

网友:
关注后面的测试。

网友:
关注。
之前一直用分体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探头的电压不匹配把。

24楼说得对,确实要高压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和厂家确认下是否封闭式的不可以用

厂家说了配合使用40kHz开放式超声波探头

网友:
这个是个好东西啊,呵呵,下次买点来试试。

网友(2019-05-29):
这个可以用于水位探测吗?

网友F:
这个可以用于水位探测吗?同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焊接测试好,按照资料给的参数进行焊接了22M欧姆的电阻,有效测量距离3cm~350cm。测了近距离的精度目测 ...

你最后用一体化的探头实验成功了吗?

网友:
探头可以做成防水的吗?

网友G:
mark下,防水,一体化怎么样了有这种需求

网友:
关注 超声波测距集成芯片CS1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以用于水位探测吗?同问

没有试过呢,可以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mark下,防水,一体化怎么样了有这种需求

防水的,应该只需要把电平转换下给输出探头,还没试

网友:
能做到这么便宜,确实高手

网友:
有没有一体化超声波参考电路

网友:
mark, 性价比真是无敌。

网友:
mark.看上去是好东东

网友:
测测分辨率可以到0.1mm吗

网友:
1元超声波测距集成芯片CS100 , 能做到这么便宜性价比确实不错!

网友:
mark   超声波测距集成芯片CS100

网友:
这个厉害了,超声波芯片

网友:
越来越简单了

网友:
CS100电路板已经测试通过
借帖咨询下发射角不大于15度的超声波传感器购买途径

网友:
超声波测距集成芯片CS100 Mark

网友:
都感觉这是模块了··· 后面可以直接用了。

楼主:
供应商给我打电话,说最近会出一款测量小物体的芯片,现在这个芯片是测量大物体,小物体的精度不是很高,现在调整下里面的增益,把测量小物体的精度给提高。

网友H:
两个15pf的电容可以集成到芯片里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两个15pf的电容可以集成到芯片里面吧。

工艺高点是不是晶振也可以集成进去

网友:
不错,下次试试

网友(2019-07-09):
功耗如何。

网友I:
"US-025/US-026超声波测距模块可实现2cm~6m的非接触测距功能,工作电压为3V-5.5V,工作电流为5.3mA"
网店的下面有介绍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1918362773

网友:
引用 网友I:
"US-025/US-026超声波测距模块可实现2cm~6m的非接触测距功能,工作电压为3V-5.5V,工作电流为5.3mA"
网店 ...

看了一下别的超声波测距模块有的直接串口输出距离的,比这个用起来感觉稍微省点事,他家这个貌似没有串口直接输出

网友J:
引用 楼主:
工艺高点是不是晶振也可以集成进去

感觉应该可以,现在不是好多单片机都内置晶振了,STC的现在好几款单片机都没留外接晶振的管脚了,直接内置的

网友J:
顺便问问楼主这个有没有批量使用?稳定性如何?
顺便问问上面那个40KHZ的开放式超声波探头方便说下在哪家买的不?

网友:
看到了,也有串口输出的,零售一片16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J:
顺便问问楼主这个有没有批量使用?稳定性如何?
顺便问问上面那个40KHZ的开放式超声波探头方便说下在哪家买 ...

40kHz开放式的超声波探头卖很多,基本都可以直接用。我这边使用量是在k级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40kHz开放式的超声波探头卖很多,基本都可以直接用。我这边使用量是在k级别 ...

兄弟谢了,我买几个试试看

网友:
这个芯片值得关注。Mark

网友:
刚好需要这方面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应该能测身高的吧

网友(2019-08-13):
买了楼主分享的这个芯片模块,单独用USB转TTL直接接上去,通过串口助手发送0x55模块能返回2个字节的距离数据,模块没问题,但接到STC15W的串口3上,通过外接按键来给模块发送0x55进行测试不行,后来通过串口助手直接给STC15W串口3发送2个字节,让收到后再发出来,发现只收到1个字节数据

网友:
1元超声波测距集成芯片CS100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觉应该可以,现在不是好多单片机都内置晶振了,STC的现在好几款单片机都没留外接晶振的管脚了,直接内 ...

n哪个是RC  只不过校准了

网友(2019-11-20):
确实便宜!楼主有没有测过功耗电流怎么样?

网友K:
身高仪是不是就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K:
身高仪是不是就用这个

那还是不是的,毕竟精度没有那么高

网友:
Mark 这个芯片厉害了!

网友:
请问是否可以用来测水面的位置?

网友:
有没有近距离的测距方案(4~20cm),精度2mm以内,有水面、杂物、情况

网友:
这个芯片好便宜

网友:
cs100超声波芯片

网友:
cs100超声波芯片  好芯片

网友(2020-02-25):
有没有最新结果呀

网友L:
楼主测试全封闭探头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测试全封闭探头成功了?

没有,全封闭式的需要电压高,就没搞了。还是用的半开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