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谁能推荐一款带IMU的加速度传感器?

楼主(2019-04-18):
请教下,谁能推荐一款带IMU的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A:
IMU = 加速度传感器 + 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U = 加速度传感器 + 陀螺仪

据说 带 imu 的芯片,可以直接输出 角度等信息,这样就不用再去自己搞什么算法了

你有没有具体的型号推荐一下啊 ??

网友:
6050  9050

网友B:
普通的MPU6050就可以,使用DMP算法可以直接得到欧拉角。
或者某宝的模块,直接串口输出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MPU6050就可以,使用DMP算法可以直接得到欧拉角。
或者某宝的模块,直接串口输出角度 ...

我就是想找个自带 imu 单元的芯片,自己不用那么麻烦啊

楼主:
我就是想找个自带 imu 单元的芯片,自己不用那么麻烦啊

网友:
买IMU模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MPU6050就可以,使用DMP算法可以直接得到欧拉角。
或者某宝的模块,直接串口输出角度 ...

MPU6050上电或者重启后,到第一次输出有效数据需要多少ms?谢谢!!!!

网友C:
如果,不想自己算,可以买BNO055,直接串口出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想自己算,可以买BNO055,直接串口出角度

多谢多谢了啊,我去看看

网友D:
https://robotcontrol.taobao.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robotcontrol.taobao.com/

这个不错,多谢多谢啊

网友:
直接用MPU6050吧 它自带DMP可以自行解算姿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