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靠谱的玻纤PCB厂家

楼主(2019-04-18):
如题,求推荐靠谱的玻纤PCB厂家,要做两款灯条,规格和工艺分别是:
1,长度395mm,宽度5mm,厚度0.4mm,单面,白油黑字,无铅,喷锡;
2,长度395mm,宽度5mm,厚度0.6mm,双面,白油黑字,无铅,喷锡。
谢谢坛友们!

网友:
嘉立创不行?

楼主:
问过嘉立创了,太细长,做不了。

网友:
宽度5mm,用太长,估计PCB难定位。

网友A:
这么细长,还薄,手捧着都怕断,怎么运输存储,建议开模上柔性PCB

网友:
长宽比这么大,还薄,同意5楼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细长,还薄,手捧着都怕断,怎么运输存储,建议开模上柔性PCB

目前客户正在出货的,就是用的玻纤板,没有那么脆弱的,很难扯断。

网友:
拼板方式出货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
0.4mm的玻纤板很有弹性,折弯半径留的比较大的话,可以当FPC用,以前拆过外国的3D眼镜,就是用的0.4mm玻纤板,两端各折了9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