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老哥推荐一下好用的串口收数据画波形图的小软件?

楼主(2019-04-18):
没错,又是用keil uversion5开发STC89C52
最近要给别人演示一下PID,
就想在电脑上搞个软件接收串口发上来的数据,然后实时绘制出来
最好又能实现下发PID参数
这样我就可以一面调节,一面又观察到超调,振铃之类的

有没有老哥推荐一下相关软件?

我在github上找到一个看起来还挺不错的样子
界面也比较酷黑

本来想把软件也传上来,但附件大小只给16MB,还是老哥们自己动手吧
现在传上来的只是软件的介绍页面

网友:
匿名上位机倒是可以

网友A:
win10 微软商店搜就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 微软商店搜就有一个

那软件叫什么呢老哥

我用"串口"搜了一下,有个带绘图功能的串口助手,不过我发现要20块买永久授权才能绘图,是那个吗?

网友:
串口猎人似乎可以

我也写了个画曲线的软件,可能不太好用:
帖子的65楼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2129-1-1.html

网友:
我前段时间调PID用的,看下

程序,

串口协议我稍候传递

网友: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ComponentModel;
using System.Data;
using System.Drawing;
using System.Linq;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using System.IO.Ports;
using System.IO;
namespace PID测试
{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1 : Form
    {
        int ViewIndex = 0;
        /// <summary>
        /// 通信COM口
        /// </summary>
        SerialPort Com;
        /// <summary>
        /// 接收串口数据
        /// </summary>
        List<byte> Data = new List<byte>();
        /// <summary>
        /// 所有接收数据集合
        /// </summary>
        List<double []> Temp = new List<double[]>();
        public Form1()
        {
            InitializeComponent();
            var files= Directory.GetFiles(".", "*.txt");
            if (files.Length > 0)
                txtName.Items.AddRange(files);
        }

        private void Form1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cmbComSrc.Items.AddRange(SerialPort.GetPortNames());
        }

        private void BtnStart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f (btnStart.Text == "开始")
            {
                if (cmbComSrc.SelectedIndex > -1)
                {
                    Com = new SerialPort(cmbComSrc.SelectedItem.ToString());
                    Com.BaudRate = 115200;
                    Com.Open();
                    Com.DataReceived += Com_DataReceived;
                    btnStart.Text = "停止";
                    SetPID(0xa5, 0);
                }
                else
                {
                    MessageBox.Show("未选择有效的COM口");
                }
            }
            else {
                Com.Close();
                btnStart.Text = "开始";
            }
        }

        private void Com_DataReceived(object sender, SerialDataReceivedEventArgs e)
        {
            byte[] dat = new byte[Com.BytesToRead];
            Com.Read(dat, 0, dat.Length);
            System.Diagnostics.Debug.WriteLine(string.Join(",", dat.Select(n=>Convert.ToString((int)n,16))));
            Data.AddRange(dat);
            loop:
            int pos1 = 0, pos2 = 0;
            pos1 = FindFlag(Data, 0, 0xa5);
            pos2 = FindFlag(Data, pos1+1, 0xf5);
            if (pos2 - pos1 == 18+6) {
                var d= Data.Skip(pos1+1).Take(18).ToArray();
                Int16[] d2 = new Int16[9];
                for (int i = 0; i < 9; i++) {
                    d2[i] = (Int16)((d[i*2] << 8) + d[i*2 + 1]);
                }
                double[] d3 = new double[9];
                d3[0] = d2[0];
                d3[1] = d2[1];
                d3[2] = d2[2] / 100.0;  //p
                d3[3] = d2[3] / 1000.0; //i
                d3[4] = d2[4] / 100.0;  //d
                d3[5] = d2[5];
                d3[6] = d2[6];
                d3[7] = d2[7];
                d3[8] = d2[8];
                d3.Select(n => Math.Round(n, 3)).ToArray();
                Temp.Add(d3);
                this.Invoke(new Action(() => {
                    this.Text = "PID测试  " + (string.Join(",", d3));
                }));
                Data.Clear();
                //Data.RemoveRange(0, pos2);
                pictureBox1.Invalidate();
            }
            if (pos2 > 10 && pos1 >= 0 && pos2-pos1 != 18 + 6) {
                Data.RemoveRange(0, pos2);
                goto loop;
            }
            //if (Data.Count > 500)
            //    Data.RemoveRange(0, 400);
        }
        /// <summary>
        /// 查找流中的标志位
        /// </summary>
        /// <param name="data"></param>
        /// <param name="start"></param>
        /// <param name="flag"></param>
        /// <returns></returns>
        int FindFlag(List<byte> data, int start, byte flag)
        {
            int c = 0;
            for (int i = start; i < data.Count; i++)
            {
                if (data[i] == flag)
                    c++;
                else
                    c = 0;
                if (c == 6)
                {
                    return i;
                }
            }
            return 0;
        }

        private void PictureBox1_Paint(object sender, PaintEventArgs e)
        {
            if (Temp.Count < 1)
                return;
            var g = e.Graphics;
            Pen[] p = new Pen[] {
                new Pen(labSetTemp.BackColor),
                new Pen(labNowTemp.BackColor),
                new Pen(labPn.BackColor),
                new Pen(labIn.BackColor),
                new Pen(labDn.BackColor),
                new Pen(labOut.BackColor)
            };
            double[] max = new double[9];
            max[0] = 580;
            max[1] = 580;
            max[5] = 500;
            max[6] = 800;
            max[7] = 500;
            max[8] = 1000;
            labSetTempMax.Text = max[0].ToString();
            labNowTempMax.Text = max[1].ToString();
            labPMax.Text = max[5].ToString();
            labIMax.Text = max[6].ToString();
            labDMax.Text = max[7].ToString();
            labOutMax.Text = max[8].ToString();
            var h =(float) pictureBox1.Height;

            for (int i = 1,i2=ViewIndex+1; i < Temp.Count&& i2 < Temp.Count; i++,i2++) {

                g.DrawLine(p[0], i - 1, (float)(h - Temp[i2 - 1][0] * (h/max[0])), i, h - (float)(Temp[i2][0] * (h/max[0])));
                g.DrawLine(p[1], i - 1, (float)(h - Temp[i2 - 1][1] * (h/max[1])), i, h - (float)(Temp[i2][1] * (h/max[1])));
                g.DrawLine(p[2], i - 1, (float)(h - Temp[i2 - 1][5] * (h/max[5])), i, h - (float)(Temp[i2][5] * (h/max[5])));
                g.DrawLine(p[3], i - 1, (float)(h - Temp[i2 - 1][6] * (h/max[6])), i, h - (float)(Temp[i2][6] * (h/max[6])));
                g.DrawLine(p[4], i - 1, (float)(h - Temp[i2 - 1][7] * (h/max[7])), i, h - (float)(Temp[i2][7] * (h/max[7])));
                g.DrawLine(p[5], i - 1, (float)(h - Temp[i2 - 1][8] * (h/max[8])), i, h - (float)(Temp[i2][8] * (h/max[8])));
            }
            var d3 = Temp.Last();
            if (!labSetTemp.Focused)
                labSetTemp.Text = d3[0].ToString();
            labNowTemp.Text = d3[1].ToString();
            if (!txtP.Focused)
                txtP.Text = d3[2].ToString();
            if (!txtI.Focused)
                txtI.Text = d3[3].ToString();
            if (!txtD.Focused)
                txtD.Text = d3[4].ToString();
            labPn.Text = d3[5].ToString();
            labIn.Text = d3[6].ToString();
            labDn.Text = d3[7].ToString();
            labOut.Text = d3[8].ToString();

        }

        private void BtnSave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File.WriteAllLines(txtName.Text, Temp.Select(n => string.Join(",", n)));
        }

        private void BtnLoad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ry
            {
                Temp.Clear();
                Temp.AddRange(File.ReadAllLines(txtName.Text)
                    .Select(n => n.Split(',').Select(n2 => Convert.ToDouble(n2)).ToArray()));
                pictureBox1.Invalidate();
            }
            catch (Exception e2) {
                MessageBox.Show(e2.ToString(), "载入失败");
            }
        }
        void SetPID(byte index,Single datSrc) {   //0,5,6,7=t,p,i,d
            //if(rs485_recv_buf[0] == 0x1 && rs485_recv_buf[5]==0x4){
            byte[] dat = new byte[6];
            dat[0] = 0x1;
            dat[1] = 2; //write
            dat[2] = index;
            float[] q = new float[] {1f,1f,1f,1f,1f, 100f, 1000f, 100f };
            if(index!=0xa5)
                datSrc = (Int16)(datSrc * q[index]);
            dat[4] = (byte)(Convert.ToInt32( datSrc) & 0xff);
            dat[3] = (byte)(Convert.ToInt32(datSrc) >>8);
            dat[5] = 0x4;
            Com.Write(dat, 0, dat.Length);
        }

        private void TxtP_KeyPress(object sender, KeyPressEventArgs e)
        {
            if (e.KeyChar == '\r') {
                TextBox txt = (sender as TextBox);
                SetPID(Convert.ToByte(txt.Tag.ToString()), Convert.ToSingle(txt.Text));
                btnStart.Focus();
            }
        }

        private void BtnClear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emp.Clear();
            pictureBox1.Invalidate();
        }

        private void PictureBox1_MouseMove(object sender, MouseEventArgs e)
        {
            if (Temp.Count > e.Location.X)
                this.Text = "PID调试  " + string.Join(",", Temp[e.Location.X]);
        }

        private void Button3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ViewIndex = 0; pictureBox1.Invalidate();
        }

        private void Button4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nt i= Temp.Count - pictureBox1.Width + 100;
            if (i < Temp.Count - 100) {
                ViewIndex =i; pictureBox1.Invalidate();
            }
        }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nt i = ViewIndex - 30;
            if (i > 0)
            {
                ViewIndex = i; pictureBox1.Invalidate();
            }
        }

        private void Button2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nt i = ViewIndex + 30;
            if (i < Temp.Count - 100)
            {
                ViewIndex = i; pictureBox1.Invalidate();
            }
        }
    }
}

代码可以参考下

网友:
串口收数据画波形图
以前正是有这个需求,但没有说出来

网友:
arduino开发工具自带那个,非常好用

网友B:
试试新版的吧,这有教程
https://blog.csdn.net/wangjt1988/article/details/83686656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试新版的吧,这有教程
https://blog.csdn.net/wangjt1988/article/details/83686656

方便转一下 不?先谢了
没积分下载,只能看啊!

网友:
我也需要这个,

网友:
关注  串口收数据画波形图的小软件
楼主,文件很大吗 百度网盘可以上传之后发链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方便转一下 不?先谢了
没积分下载,只能看啊!

附件有点大,分开压缩了,最新版的

网友:
匿名上位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附件有点大,分开压缩了,最新版的

感谢转发!!

网友:
正好需要这类软件,多谢了

网友:
正好需要这类软件,下载看看。

网友:
串口猎人也支持简单的图形化显示

网友:
伏特加串口网络助手
串口和网路都支持,使用文档齐全,非常方便,好用。

网友:
上传一个简介和使用指南

网友:
感谢各位!又下载到好的软件了!

网友(2020-06-16):
引用 网友B:
附件有点大,分开压缩了,最新版的

感谢!下载了很好用.
但是现在才回复.抱歉

网友:
很不错的软件,学习了

网友:
很好,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