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电源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9-04-18):
5v电源给两块电路板供电,我想一块电路板有短路,不影响另外一块电路板的工作,哪怕短暂的停电也不行,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给提供下。谢谢!现在串了自恢复保险丝,短路,另外块板供电有100ms左右的断电,芯片复位了。

网友:
各自LC隔离储能,再加过流检测保护

楼主:
dykwai1,你好!能否有具体的电路提供下,越简单越好,谢谢!

网友:
每个模块的输入串个肖特基二极管整流,大电容滤波,就算外部短暂停电也能维持供电一段时间。
或者每路输出加一个34063开关电源或其它电源模块做成恒流。

网友:
5V 的话建议找个USb限流开关,电流可设定,过流立马关掉

网友:
每路加个过流关断,或者双路5v分别供电

网友:
最简单皮实可靠的方案就是两路输出都串肖特基再并联

网友:
个人觉得比较可行的办法还是通过在每一路串联一个保险丝,这个方案比较可靠也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