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RT1052开发板上面EMWIN的库是CM4的?

楼主(2019-04-18):
RT1052不是M7吗?
另外,如果A8上要用EMWIN,能不能也用CM4的库?
谢谢。

网友:
M系列应该是thumb指令集,相互兼容吧,A系列估计够呛

网友A:
没问题,直接使用MDK安装目录里面的就行。

网友:
另外NXP有自己的库的,可以在他们官网下载,也是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直接使用MDK安装目录里面的就行。

A8上可以用CM4的库吗?

硬汉,上次向SEGGER申请不鸟我,我现在考虑自己移植到AM335X,问题是,又找不到EMWIN在AM335x上用的库。

网友A:
引用 楼主:
A8上可以用CM4的库吗?

硬汉,上次向SEGGER申请不鸟我,我现在考虑自己移植到AM335X,问题是,又找不到EM ...

A8可用CM3的,那个基本是纯C实现的,CM4的一般有浮点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A8可用CM3的,那个基本是纯C实现的,CM4的一般有浮点优化。

好的,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8可用CM3的,那个基本是纯C实现的,CM4的一般有浮点优化。

试过了,不行的,链接的时候报错了。应该是不能兼容的,平台夸的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