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硬件版本的STM32H750,H743和低配版H742将主频提升至480MHz

楼主(2019-04-18):
硬件版本V升级至480MHz,部分硬件外设有改动

新推出的H742是低配版,RAM容量较小,同是也有了1MB Flash容量选择。

网友A:
提高了80M有意义吗?不如将内部flash加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了80M有意义吗?不如将内部flash加大点

内部Flash太贵了,所有才有了低配版H742和超低配版H75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高了80M有意义吗?不如将内部flash加大点

做不到啊~
已定型的芯片,没办法再去改动任何硬件资源。想增加Flash大小就是全新的一款芯片了
当然想减少Flash倒是容易(比如用激光割一下即可,或者干脆在厂家自己的OTP Flash里面写个参数就行)

随着生产工艺的优化,工作主频提升一下倒是很容易的。或许啥也不用做,仅仅是因为工艺更稳定,所以厂家自己预留的余量可以减少,这样就相当于提高了频率
比如设计主频理论值是500兆,实际由于工艺误差,最坏的只能达到400兆,那么所有的都标称400兆。
生产了一段时间后,工艺稳定了,最差的也能保证480兆,那就标称480兆了~
不信你用之前的标称400兆的试试超频,预计大概率也能达到480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内部Flash太贵了,所有才有了低配版H742和超低配版H750。

其实都没人知道他们这种低配版是不是真的减少了Flash
会不会像当年的103系列一样,不管你要大的还是小的,实际都是大的

或许初期全是大的,后期如果发现某种小容量的用量很多了再单独做一款小容量的

要知道硅片面积所占的成本总是小头,大头是设计费用和生产的掩膜费用。
把大容量Flash砍成小容量倒是不花什么设计费用,但是得重做所有的掩膜,至少几百万美金起的,高的可能几千万美金。要卖多少片小容量的差价才能挣回这个掩膜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都没人知道他们这种低配版是不是真的减少了Flash
会不会像当年的103系列一样,不管你要大的还是小的 ...

今天还测试了下H750XB,256KB实测没问题,再大的话,后面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还测试了下H750XB,256KB实测没问题,再大的话,后面再试试。

哈哈,标称128K的,实际你确认测到256K没问题吗?

网友C:
H743测试了下500M也能工作,只是试了下,也没地方要用到这么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743测试了下500M也能工作,只是试了下,也没地方要用到这么高的。

所有的工业级芯片,常温下超频1/3左右必须可以用。为了在高低温下达到标称频率,至少得保留这么多余量。
按480算,再加1/3,你超到640兆短期运行应该都没问题。不信你试试

网友:
速度还是很猛地,想想当年因特尔的CPU速度才多块,

网友D:
h750能够买的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标称128K的,实际你确认测到256K没问题吗?

STM32H750VBT我试过,把micropython编译的bin文件,300多K,烧写进去可以正常运行。后面的1.2MB 左右的flash虚拟成Micropython的文件磁盘,可以用电脑正常读写文件。说明起码我买的这几片内部是有2MB flash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不到啊~
已定型的芯片,没办法再去改动任何硬件资源。想增加Flash大小就是全新的一款芯片了
当然想减 ...

学习啦,谢谢大神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工业级芯片,常温下超频1/3左右必须可以用。为了在高低温下达到标称频率,至少得保留这么多余量。

看来平时你恶搞过不少哦

顺便问一下 DC36V输入  输出5V3A,稳定,低于5rmb的芯片型号有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标称128K的,实际你确认测到256K没问题吗?

实际运行了一段时间,确实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H743测试了下500M也能工作,只是试了下,也没地方要用到这么高的。

特地测试了超频性能,可以搞到550MHz,但是外设不行,能提升的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D:
h750能够买的到了吗?

可以买到。

楼主:
经过晚上的一些小测试,简单的总结下:

H7提升的80MHz,应该是之前H7预留的冗余速度,所以早期的Y版也可以正常使用,不过仅仅是内核可以提升速度(最高可以550MHz),外设还是老样子,仅可以稍微提升一丢丢(以32位SDRAM为例,从100MHz,可以提到120MHz,再高不行),基本上的总结就是这个样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过晚上的一些小测试,简单的总结下:

H7提升的80MHz,应该是之前H7预留的冗余速度,所以早期的Y版也可以 ...

内存也有不同速度档次的啊,有100的,也有133的。
还有你用的是商业级还是工业级?我记得通常情况下工业级内存的标称速度就低于商业级,就是留给高低温的冗余。

网友F:
加点主频意思不大,还不如内嵌高速USB PHY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平时你恶搞过不少哦

顺便问一下 DC36V输入  输出5V3A,稳定,低于5rmb的芯片型号有没? ...

我超频过的比例最高的单片机是十年前的英飞凌164,标称80兆,实际因为设错了锁相环,工作在160兆,跑了一夜都正常。要不是计算定时周期一直不对,都没有发现我超频了!
发现以后为了测试,又超到200兆跑了半个小时,芯片发热很高,就没跑了。
这是我已知的最高的超频比例:超到2.5倍!

网友G:
试过H750能超到550M,coremark到2700

网友H:
一直有疑惑,哪些高大上的项目或产品才必须用上这些高大上的U?

网友:
超频跑个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也有不同速度档次的啊,有100的,也有133的。
还有你用的是商业级还是工业级?我记得通常情况下工业 ...

初步认为120MHz左右基本是H7支持的最高IO速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点主频意思不大,还不如内嵌高速USB PHY

内嵌高速PHY的确比较重要,后面能推出自带USB高速PHY以及以太网PHY,就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试过H750能超到550M,coremark到2700

H7系列的确可以超到550MHz,再高不行了,差不多就是前面坛友说的,三分一的提升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直有疑惑,哪些高大上的项目或产品才必须用上这些高大上的U?

比如AD7606的8路数据实时采集和FFT计算。

楼主:
等后面搞第2版DSP教程了,准备测试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H7系列的确可以超到550MHz,再高不行了,差不多就是前面坛友说的,三分一的提升范围 ...

呵呵,问题是现在标称480兆的还得照样预留1/3安全余量啊~
也就是说早期的H7确实跟现在的最新版本不一样。
最新版本标称480兆那么实际上至少得跑到600兆。如果只能跑550兆的话,标480兆就是不够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问题是现在标称480兆的还得照样预留1/3安全余量啊~
也就是说早期的H7确实跟现在的最新版本不一样 ...

新的硬件版本提升了内核的供电电压,之前400MHz对应的是VOS1,现在的480对应的VOS0,整到600MHz,有戏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的硬件版本提升了内核的供电电压,之前400MHz对应的是VOS1,现在的480对应的VOS0,整到600MHz,有戏

那就对了。
提升内核电压,这样就可以跑更高频率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今天还测试了下H750XB,256KB实测没问题,再大的话,后面再试试。

问一下750XB哪里可以买到呢?价格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问一下750XB哪里可以买到呢?价格多少呢?

某宝现在已经很多了

网友J:
这么厉害,10年之内有望看到单片机主频上G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么厉害,10年之内有望看到单片机主频上G

早有了,平板芯片,机顶盒芯片多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