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打样的三个板子的LED全反,其中一个SS114也全反了

楼主(2019-04-18):
首先声明:我不是来找麻烦控拆台的。

上周打样三个PCB,每个20PCS,隔两天打样的。
特别选中了:加10元用于极性的审核,但是还是错了,三块上的LED都反了。
前面两块还好:每块只有几个LED。最后一块就晕了:上面6个LED,11个SS14,还有4个红外LED,全要重新拆下焊接。
前面两块售后投诉了,售后说我的封装不标准,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选了检查极性为什么没有检查出来。

具体情况是:我的LED和SS14用标点的方式,一般的点在负极,这个我知道。但是我的点是标在正极的,所以我特意选了加10元用于审核。之前批量的时候拿去加工厂也是这个封装,也都没有出现过。

网友:
你这封装还真看不太出来

网友:
LED有个绿线,你也画一条线
SS14有个线,你也画一条线
不会错

网友:
看来加钱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
这个怪不得嘉立创吧,封装做得不标准,别人怎么知道你点的一端是正极?

网友:
主要还是不按常规套路来,除非审核人员知道原理图,不然他是没把握判断这里的正负极

网友:
“一般的点在负极,这个我知道。但是我的点是标在正极的”

网友:
我就纳闷了:封装做得规范点有这么难吗?

网友:
寄希望于别人看懂你的设计,并且还是不按常规思路做封装,赖不了别人。

网友:
最近确实需要加强质量稳定性,我的smt几十片中有几片板子立碑。

网友:
强烈建议立创把这功能去掉,10元收了,通常是不容易发现潜在情况的,让客户自己去改错,如果客户第一次错了,后面一次就知道改了,收了10元,客户十次百次都指望立创了,有一次疏忽就找立创来了,而人工疏忽是正常的,像这些不规范的封装问题,人工检验后依然会有50%的出错率

网友:
这个在后面一个月左右彻底解决,通过下单过程中DFM自行确认

网友:
以后 可以自己 对方向了. 还在努力打磨的原型...

网友:
在嘉立创贴片,最好就按他们的标准做封装。 贴了好多次,目前还没遇到反向的。

网友:
有现成的大众认可的封装不用,非标新立异也是得付出代价的。

网友:
我第一次在立创试样就全部OK,只能说明你自己的问题。
我想立创应该没有帮我调任何方向,只说我的PCB画了太大,回来才发现二极管封装选了有点不对,还是能焊上吧。
因为方向问题我发现之后就通通改过来了。
另外,立创焊接的居然也会立碑,我同样的封装在SMT厂焊几万个都没有,你这个才1000个元件就发现了。

网友:
不能怪嘉利创,
给你十块钱,你要读懂我电路板,呵呵~。

网友:
核对就是给你核对一下mark和封装是不是一致啊,谁知道你mark反着画。。

网友:
>但是我的点是标在正极的
It doesn't follow the common sense. Is there a reason to mark on the positive side?

网友A:
Mb10s桥堆全给我贴反了
Mp2451也反了
对于这种对称的但有方向的器件,不用他们的封装容易错的。
Mb10s这么明显的圆点标记,居然还给我弄反了。

网友:
能贴反我也猜到是mark标在正极了,还是按照行业通用标准来吧。这次几片问题不大,当做交学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Mb10s桥堆全给我贴反了
Mp2451也反了
对于这种对称的但有方向的器件,不用他们的封装容易错的。

按照他们的规范做封装的话根本不会错……

网友:
现在做板子,jlc有的封装都用jlc的,像led、二极管、sot23-6之类的封装经常用,没反过。

网友:
我贴过的有极性的还从来没有反过,每次DFM出来后自己会再确认一下,以后DFM放到前端应该更方便

网友:
封装库这种基础的东西还是按规范设计比较好 否则没在立创这出错也迟早会从其他厂家出错 除非你一辈子只用那一个厂但是也保证不了那个厂不会换人

网友:
点在正极?? 过家家吗.  把点画在原件下面也是极不规范, 焊完后怎么检查?

网友B:
这样标确实不太好分辨,还有个题外话GPRS电源电容有点小了,另外射频线也可以再优化一下

网友:
“一般的点在负极,这个我知道。但是我的点是标在正极的”

知道你还标正极?LZ你好逗。

网友:
“一般的点在负极,这个我知道。但是我的点是标在正极的”

知道自己是怎么作死的,就不要怨嘉立创了。

网友:
这不能怪嘉立创。把“点”换成“+”,估计不会错。

网友:
这个怪自己罗。

网友:
嘉立创的smt,应该是要求封装的角度跟料盘的一致的。最好用他们的封装库来做,不好用的话,在那个基础上改下。这样能提高效率,也不容易出错。

网友:
你加了10元用于审核,但嘉立创怎么知道你把点标在正极了?你有备注么?

网友:
审核极性也只是审核封装与实物极性想对应而已,你封装没标清楚极性,人家也审核不出来啊,毕竟人家又不能从电路原理上来分析……

网友:
我知道正极用+号  接地用-号

但我喜欢在正极画一个—横线。

靠,焊接小妹把电容全给我焊反了

网友:
你这还好了,一眼就能看出来,我收到的mcu虚焊的,个别引脚直接浮空的都有好几个,现在都只能手工拉一遍,弄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标确实不太好分辨,还有个题外话GPRS电源电容有点小了,另外射频线也可以再优化一下 ...

电源电容用了一个47uF的,射频线优化我不太会,外加一个天线影响应该不是很大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b10s桥堆全给我贴反了
Mp2451也反了
对于这种对称的但有方向的器件,不用他们的封装容易错的。

关键是要按照标准方向做封装,跟实际编带方向一致基本不会错,我封装都是自己做的,SMT没贴错过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要按照标准方向做封装,跟实际编带方向一致基本不会错,我封装都是自己做的,SMT没贴错过方向 ...

看了下的确封装方向和jlc规范差了90度
差90度根本没法贴的,估计jlc系统是自动转了90度,不管你第一脚在哪里了。
Ad库里的方向和jlc规范正好差90度。

网友:
不知道用立创封装有什么不好?反正我是只要立创有的,我肯定不自己画!

网友:
楼主这个封装100个人中估计没几个能分清的

网友:
真能玩啊,明明二极管都标识的负极,你偏偏要标正极,还要用点标,你这是要加钱考验自己,还是考验嘉立创呢?

网友:
涉及量产,学费还是要交的,最好量产不单自己要细心,也要足够了解供应商,否则,我不想跟这样的人交谈!

网友:
“一般的点在负极,这个我知道。但是我的点是标在正极的”
先让我笑一会
建议楼主按照标准的设计来画封装,当然你这个也不能说错,只是不安常规来搞,比较容易出错。不管是谁的原因,受影响的肯定是你自己。
所以,为了你自己,设计封装时还是要认真对待的。

网友:
在立创贴片,他们有的封装,可以考虑尽量用他们的,觉得不好的,自己画过,正负要弄得清晰明了一些,贴了很多很多次,极性都是正常的

网友:
我所有贴片二极管,led灯全部画二极管符号上去,从来不出错!

网友:
。但是我的点是标在正极的,魔性的一句话

如果画成这样还能贴错就搞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原来 自己的库,不知道怎么搞的,二极管的封装  发光的,整流的  都和JLC的是反的,所以, 我导出的坐标  ...

要按照JLC标准方向做封装,估计是封装库方向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