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样晶振供应商提供的像似测试报告,发给大家看看

楼主(2019-04-18):
经验有限,实在是看不懂!
只知道晶振装上电路能用就没去管它

网友:
看来楼主干活的地方不差钱啊……
12MHz的晶振都定制……
坐等高手分析

网友A:
从段时间刚好有个晶振出问题,高温下20%的概率出现死机。出问题时频偏已经100PPM以上了。最后供应商给的解释是一个批次的石英切错方向了

网友B:
晶振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定制的物料。另外这个只是给了每个晶振单体测试简单的测试。实际没有跟楼主的电路做过晶振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段时间刚好有个晶振出问题,高温下20%的概率出现死机。出问题时频偏已经100PPM以上了。最后供应商给的解 ...

高温下频偏100PPM,请问这个偏差用什么可以测得,是用示波器测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定制的物料。另外这个只是给了每个晶振单体测试简单的测试。实际没有跟楼主的电路做 ...

学习了  要和实际电路做晶振匹配

也就是说供应商给的这个测试报告根本就意义不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段时间刚好有个晶振出问题,高温下20%的概率出现死机。出问题时频偏已经100PPM以上了。最后供应商给的解 ...

偏100ppm也不至于死机啊。肯定是哪里搞错了。

网友:
在晶振厂离职已经十多年,还基本看得懂。
12MHz晶振,起振电容配20pF, 3225应该是封装尺寸规格吧。
C0、C1是电极动静态电容,与被银电极的面积有关,
R是振荡电阻,12M的3225规能做到20欧算工艺不错了,以前48U我们可以做到15欧左右。
FL是频率偏差,这个报告没有高低温频率偏差。一般常温没问题的,高低温问题才多。

网友C:
我也来凑个热闹,当初(200x 年初)计划用的有源晶振,打样的几间厂商都说免费。而一般无源的晶振打样也都是免费,估计是用公司的名义来请厂商打样厂商都蛮积极给配合。
而早年藉由与厂商的交流约略得知,那 AT Cut 的晶振他们会先切到略高于要求的频率,然后接到计频器上再进行蒸镀到指定的频率后完成封装,但关于 PPM 当时却没聊到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来凑个热闹,当初(200x 年初)计划用的有源晶振,打样的几间厂商都说免费。而一般无源的晶振打样也都是 ...

你在怎么会用简体字?
系统自动转换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在怎么会用简体字?
系统自动转换的吗?

有个东西叫 ConvertZ 的小小软件,及 Chrome 内有个叫 新同文堂 扩充插件可以很方便的操作。

网友:
之前加高给配合做测试,那个报告真专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温下频偏100PPM,请问这个偏差用什么可以测得,是用示波器测量吗?

用频谱仪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