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用的一款国产的arm。手拿镊子一碰晶振的输入端就死机

楼主(2019-04-19):
这算不算正常?感觉好容易死机,PCB板放台面上运行一段时间也会死机。用东西垫高就不怕。

网友:
正常,PIC经常也这样。

网友:
有源晶振

网友:
静电保护不好。

网友:
晶振的驱动能力有点欠缺吧,并个电阻试试

网友:
这算正常吧,你用贴片的晶振就好了,因为你碰不到输入端了。。。

网友A:
你这不算什么用我华芯微X的用手摸了摸,芯片就发热最后烧掉了,连换几片都这样,不摸一切正常,最后不得不用回STM32

网友:
台面材质是什么?直插晶振的板子手拿起时摸到了背面,估计碰到了引脚,然后就停振的时候也有

网友:
负能量太多,芯片受不了。

网友:
美国产的ARM 用示波器测试 Xtal in  也会死掉。

网友:
PCB板放台面上运行一段时间也会死机。用东西垫高就不怕。这个是啥情况?!这样的板子,不太灵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算什么用我华芯微X的用手摸了摸,芯片就发热最后烧掉了,连换几片都这样,不摸一切正常,最后不得不 ...

就是这个品牌。我看中它16位的AD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算什么用我华芯微X的用手摸了摸,芯片就发热最后烧掉了,连换几片都这样,不摸一切正常,最后不得不 ...

这个没啥。N年前有一次搞powerpc,公司一个领导去随便看看,闲的蛋疼,想感受一下powerpc的温度。用手指摸了一下CPU 。板子就完蛋了。领导很无辜的看看大家,非常尴尬。。。开会,讨论。。。。有人说这款powerpc 太脆弱。。。后来拿放大镜一看,芯片上出了一个洞。没人再说啥了。
静电,有时候非常强大。强大到任何CPU都抵抗不了的程度。

网友:
台面是不是金属的?  短路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品牌。我看中它16位的ADC。

建义不要用,它的AD和STM32的AD有得一比,跳动不是一般大,能达到10位感觉就不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啥。N年前有一次搞powerpc,公司一个领导去随便看看,闲的蛋疼,想感受一下powerpc的温度。用手指 ...

我用AVR,STM32随便摸,最多死机,到现在从没有挂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算什么用我华芯微X的用手摸了摸,芯片就发热最后烧掉了,连换几片都这样,不摸一切正常,最后不得不 ...

最后不得不用回STM32
这个经验不错,感谢分享,我就不浪费时间走弯路了

网友:
我手上还有几十片GD32,用着不爽,扔旧又可惜,一元POS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AVR,STM32随便摸,最多死机,到现在从没有挂掉的。

我真的不相信stm32比powerpc 抗造。
反正我是不会去摸的。一是怕静电。二是怕烫着。
不管啥季节,穿的啥鞋子。
这玩意儿我只相信规范的测试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真的不相信stm32比powerpc 抗造。
反正我是不会去摸的。一是怕静电。二是怕烫着。
不管啥季节,穿的啥 ...

没事的几块钱的东西,没有那么精贵,至现在我一直是AVR和STM32的支持者,只是STM32的ADC真不给力,只能一般用用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AVR,STM32随便摸,最多死机,到现在从没有挂掉的。

是呀,我用的MCU都是随便摸的,包括管脚都摸,还没有碰到摸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啥。N年前有一次搞powerpc,公司一个领导去随便看看,闲的蛋疼,想感受一下powerpc的温度。用手指 ...

这种通用CPU,主要精力就没有在抗静电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通用CPU,主要精力就没有在抗静电上

偷偷的告诉你,我们大领导摸坏的是个价格过万的,市面上买不到的军工级的CPU。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领导在干完坏事儿之后举起手,嘴上说我什么也没干,只是摸了一下的超级尴尬的表情。那板子打样了没几块儿啊。记得当时这事儿闹得很大。幸亏是个大领导。一般的员工顶不住的。
通过层层关系N多关系找到厂家,厂家的回复是:请通过实验室的数据说话。通过标准的实验室设备、实验方法打坏了CPU他们一定给出响应。摸坏的。对不起,不认可。

网友:
多半片子碰时钟都会出问题的

网友:
这个只要不损坏就不错了,也有很厉害的,rk3288随便摸没事。

网友:
这种情况要解决,不然使用中也会因为干扰而死机。可以用有源试试,再检查一下电源,如果还不行只能换芯片了

网友:
其实很简单,就是设计时候没有考虑到晶振输入不符合要求怎么办,东西设计好不好,关键是有没有提前考虑到应对预案,
国产单片机做的人如果经验不足,造成这种情况也很正常,所以经验也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网友:
楼主碰的那个叫无源晶体,信号比较弱一点,你镊子一碰,无论国产的还是进口的都会死。

网友:
楼主连这部分也敢碰。
碰到晶振后,这个频率怎么变还是个未知数。无论是变高,还是变低,都可能导致MCU死机,甚至MCU的看门狗都可能挂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算什么用我华芯微X的用手摸了摸,芯片就发热最后烧掉了,连换几片都这样,不摸一切正常,最后不得不 ...

我也用过他们的芯片,中途换了,我觉得国产芯片还要几年磨合!

网友:
没做成产品前,测试板就要使劲操,随时热拨插,一般过得了自己这关,出去后产品的问题就少了

网友:
这方面,对avr不得不赞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偷偷的告诉你,我们大领导摸坏的是个价格过万的,市面上买不到的军工级的CPU。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 ...

还好是领导

网友:
C8051也有类似问题。忘记当时是测下载口还是晶振了好像是碰几次就可能出现死机。好像用的是有源晶振,4条腿的,接了电源

网友:
我以前摸坏过两片TI的TPA2005, 所有脚全通
一哥们摸坏过TPS61050
之后有几年时间我都不太敢用TI的TP*开头芯片。。。
被它并过来的国半、BB几家芯片就从来没有摸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品牌。我看中它16位的ADC。

华芯微特啊?我还打算试试SWM320的SDRAM接口呢,淘宝上才13元
这两天看到的都是它的负面消息,有点怕了

ps. swm050大概是史上最废32位mcu了吧,pwm没有,uart没有, i2c/spi/rtc全没有。 只有定时器和看门狗。倒是够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芯微特啊?我还打算试试SWM320的SDRAM接口呢,淘宝上才13元
这两天看到的都是它的负面消息,有点怕了

还有什么负面消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什么负面消息?

忘了,也是在本站看到的,你搜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