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网围栏上面的绝缘支撑是什么材质呢

楼主(2019-04-19):
见到电子围栏绝缘支撑,是什么材质呢?看到在某些绝缘不好的地方,有放电的火花。另外下雨的时候怎么办呢?支撑又没有高压线那种防水的伞裙

楼主:
也许是ABS?

楼主:
另外这东西电压电流多少,不会出人命吧

网友A:
我来回答电压的问题,这东西一般有两个电压。平时输出8kv脉冲,检测到入侵后调高到12kv输出同时输出报警信号。不过每个厂家也不是一样的。我正在做这个,里面坑也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回答电压的问题,这东西一般有两个电压。平时输出8kv脉冲,检测到入侵后调高到12kv输出同时输出报警信 ...

搬凳子,听科普。
脉冲周期和占空比是多大?电流多大?对人身有危险么?

网友B:
我以为是虚拟围栏,经纬度约定一个范围那种,原来是电围栏,建议去掉个“子”字吧,就电围栏

网友:
这属于高压电网吧

网友:
是陶瓷或者电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回答电压的问题,这东西一般有两个电压。平时输出8kv脉冲,检测到入侵后调高到12kv输出同时输出报警信 ...

下雨天不会对地短路吗?或者树枝长了被风吹贴到上面去时

网友:
我勒个去,这个就这么安装着? 应该不允许吧!   靠近地面,而且没有保护的铁丝网。
我估计仅仅是报警吧。不能上大电流。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要是那个倒霉孩子过去,就算没给电坏,家长也会没完没了吧。

网友:
这是高压电网

网友:
我以为是共享单车的电子围栏,进来看原来就是高压电网

网友:
这个施工有点问题吧 我见过的电围栏都是架高的

网友:
高压小电流,漏电报警

网友C:
说了半天到底会不会电死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了半天到底会不会电死人呢?

控制能量的 绝对电不死, 就是监狱的电网怕也是电不死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是虚拟围栏,经纬度约定一个范围那种,原来是电围栏,建议去掉个“子”字吧,就电围栏 ...

我帮楼主修改成“电网”围栏了。

网友:
用电木绝缘棒就行了。高压电厂合闸用的那种,7米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