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STC软件生成的1T延时函数,能在新唐N76E003上使用...

楼主(2019-04-19):
请教,用STC软件生成的1T延时函数,能在新唐N76E003上使用吗?是不是51 1T的延时都是一样的?

网友A:
试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下就知道了!

示波器不在手头上,没的试。谁试过说一声

网友B:
延时函数??这年头还跑延时函数?跑一个小小的 OS 吧!...

网友:
看指令表,对比一下相关指令的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延时函数??这年头还跑延时函数?跑一个小小的 OS 吧!...

有时候初始化外设或一些操作,要等待比较短的时间,比如写EEPROM等待完成,这时不需要用一个软件延时?OS里这种方式也是用延时解决吧?难道每个延时都要像他的例程提供那样用定时器来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时候初始化外设或一些操作,要等待比较短的时间,比如写EEPROM等待完成,这时不需要用一个软件延时?OS ...

不可否认初始化时确实需要点延时,但是跑 OS 的用途就是让 CPU 能更有效率的跑程序,换言之就是尽量将 CPU 的效能给榨到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否认初始化时确实需要点延时,但是跑 OS 的用途就是让 CPU 能更有效率的跑程序,换言之就是尽量将 CP ...

我这里只是问软件延时的问题,不讨论OS。并且,这个是51,一般都裸跑。

网友C:
STC出了好几种内核,虽然都是1T,但速度不一样。
STC8目前是最牛X的,目前无人能及。和N76E003不是一个档次的,STC8指令周期比76E003快多了,延时函数肯定不能通用。
至于之前的STC15,STC12等速度慢一些,是否和76E003相同,没仔细看。你可以对照数据手册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出了好几种内核,虽然都是1T,但速度不一样。
STC8目前是最牛X的,目前无人能及。和N76E003不是一个档次 ...

哦,谢谢!看来还得拿示波器来自已测看看

网友:
红外解码,定时器中断可以整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延时函数??这年头还跑延时函数?跑一个小小的 OS 吧!...

对面的老兄,介绍下好用的轻量的os

网友:
你用stc上位机生成10s甚至更大的软件延时,然后点LED灯,拿手机用秒表测一下是不是10秒

网友:
晶振大小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面的老兄,介绍下好用的轻量的os

用自带的啊。Keil C51自带的RTX51Tiny非常好用,512字节Flash都可以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可否认初始化时确实需要点延时,但是跑 OS 的用途就是让 CPU 能更有效率的跑程序,换言之就是尽量将 CP ...

你對OS的認知真奇葩!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对面的老兄,介绍下好用的轻量的os

我都是公司要我们用啥,我们就得用啥。在没全面被替换为 Linux 之前,我们都是用 uC/OS-II 的,其他的真就不清楚。
坛内早期不是有那超轻量啥的 OS 吗?您可以翻翻看来做参考啊!我有试着跑过,那小小 OS 还真的是可以跑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公司要我们用啥,我们就得用啥。在没全面被替换为 Linux 之前,我们都是用 uC/OS-II 的,其他的真 ...

大神, ucos II 你们可以d版用吗? 还是必须付钱给 ucos 公司的???

好奇的是 ucos 公司 如何鉴定,你的产品用了 ucosII ??   难道要看你源代码?

如果商用, 付钱给ucos 公司。  公司老板是不是基于良心的考虑。  或者是 一个巨型上市公司, 不差那点钱。  在或者是 需要 ucos  fae 的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對OS的認知真奇葩!

我也对你于 OS 的认知也很感兴趣,能否也来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 ucos II 你们可以d版用吗? 还是必须付钱给 ucos 公司的???

好奇的是 ucos 公司 如何鉴定,你 ...

我们真的是买的啊!不过仅止于 uC/OS-II 而已,还有 uC/FS 及 uC/GUI (就是那 emWin 其文件连版本号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用估计的方式来说说您的好奇。您若写了一个程序且应用到产品内了,这个程序的运作除了您之外还能有谁会比您更了解呢?
若这产品内的程序某功能有小 BUG 或没能完整实现某个想要的功能,是否也知有您最清楚了的是吧?!
用了别人的东西及是如此!纵使一时操作不出来或看不出来,当这产品满天飞时,他们买一个回去 Dump 看一下就知道是否其中有使用他们的产品了。
最后公司不是不差钱,而是我们每年要投资在产品研发的经费达上亿,光是软件的一些啥 CAD 的就不知要缴多少钱了?所以该用还是要买,该省的还是要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 ucos II 你们可以d版用吗? 还是必须付钱给 ucos 公司的???

好奇的是 ucos 公司 如何鉴定,你 ...

还有我说 rei1984 兄啊!我不是什么大神啦!我在公司仅是个杂工而已!哈~~

网友:
51mcu,还是用坛子里的“小小调度器”。

网友:
STC自己都有好几个系列,指令周期不一样,不能通用,除非不要求延时特别精确那还能凑合下。

网友:
要想精确,还得上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对你于 OS 的认知也很感兴趣,能否也来分享一下?!

關於OS的定義可以查一下維基百科. 它的功能主要是在資源的管理和協調上, 性能倒還是其次. 當然, 因為在嵌入式應用的領域裡, 由於資源相對是比較緊張的, 所以性能方面的表現也會比較受到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