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路过帮忙优化一段C语言16字节左移一位的C代码

楼主(2019-04-19):
项目遇到一段调用非常多的代码,运算能力不足,各位路过帮帮看看怎么优化一下.
一段16字节整体左移一位,最后或上一位可变量C代码.跑在stm32或者arm9上.
改查表,汇编都行,谢过.代码如下

uint32_t* st;
st[3] = (st[3] << 1) | ((st[2] >> 31) & 1);
st[2] = (st[2] << 1) | ((st[1] >> 31) & 1);
st[1] = (st[1] << 1) | ((st[0] >> 31) & 1);
st[0] = (st[0] << 1) | v;

网友:
这代码用不了几个时钟周期吧,还是从别的地方着手吧。

网友:
<<1没啥好办法吧, >>31再&1这个,应该可以改用位段操作? 不过stm32f0xx不能用

楼主:
ARM9上IAR开最High speed优化的样子,还是太多指令
能不能汇编批量操作一波

网友:
错了,删了

网友:
注意审题要仔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ARM9上IAR开最High speed优化的样子,还是太多指令
能不能汇编批量操作一波

生成的这个汇编指令基本是最优的了

网友A:
没戏,arm竟没有rol,所以无解,编译器给出的效率是最高的。你要是右移,也得12个周期(ror a0,ror a1,ror a2, ror a3,4个ld,4个st),没省几个周期

网友:
16x8字节环形缓存,一个字节表示一个位,取终值时组装

网友:
说明处理器主频不够用了,超下频看!

网友:
直接用除法是不是一样?

网友:
说下整体的用法和代码量,  最后的性能就差在这么一小段上?

网友: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操作?CPU 支持 ARM 的 DSP 指令吗?

楼主:
放弃了,计算错误,以为性能差一点能达到的,原来性能还差2.5倍,ARM9架构要1.7G才达到....
实测用联合体会快一点点

typedef union {
    uint64_t u64;
    uint32_t u32[2];
    uint16_t u16[4];
    uint8_t  uint8_t [8];
    double   f64;
    float    f32[2];
} av_alias64;

#define AV_RNA(s, p)    (((const av_alias##s*)(p))->u##s)
#define AV_RN64A(p) AV_RNA(64, p)

#define AV_WNA(s, p, v) (((av_alias##s*)(p))->u##s = (v))
#define AV_WN64A(p, v) AV_WNA(64, p, v)

uint8_t *status = (uint8_t *)st;
//一楼代码改为下面两行
AV_WN64A(status + 8, (AV_RN64A(status + 8) << 1) | ((AV_RN64A(status) >> 63) & 1));
AV_WN64A(status, (AV_RN64A(status) << 1) | 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戏,arm竟没有rol,所以无解,编译器给出的效率是最高的。你要是右移,也得12个周期(ror a0,ror a1,ro ...

循环左移可以用循环右移搞定的

网友:
这不是个移位寄存器么,用个cpld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循环左移可以用循环右移搞定的

还真是,中午精力不太好

不过再怎么优化也得12个周期保底,因为risc没有内存操作指令,只能先ld再st。

网友:
如果是右移可以加速,用寄存器缓存移位数据,连续16个RRX指令可以完成移位.
RRX 可提供经右移一位后的寄存器中的值。 原先的进位标记将会移入位 [31]。 如果有 S 后缀,则将原先的位 [0] 存入进位标记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ARM9上IAR开最High speed优化的样子,还是太多指令
能不能汇编批量操作一波

可以看出,总共4个32位数据,结果却LDR了7次!要知道内存操作都是要2个指令周期的;如果不是片内SRAM,还需要更长时间。
由于是指针操作内存,编译器未能优化,LDR操作过于频繁降低了性能。你可以把4个32位数据一次加载到寄存器,再进行左移操作,最后再写一次回到数组。

网友:
比如这样,虽然看起来C语句更多,但其实性能更好。
uint32_t* st;
uint32_t a3, a2, a1, a0;
a3 = st[3];
a2 = st[2];
a1 = st[1];
a0 = st[0];
a3 = (a3 << 1) | ((a2 >> 31) & 1);
a2 = (a2 << 1) | ((a1 >> 31) & 1);
a1 = (a1 << 1) | ((a0 >> 31) & 1);
a0 = (a0 << 1) | v;
st[3] = a3;
st[2] = a2;
st[1] = a1;
st[0] = a0;

如果能用汇编的LDM和STM就更好了!

补充,如果是在具备cache的CPU上,就把内存的读取和写入改为地址增序排列能发挥cache行的性能。无cache系统则无所谓。

网友:
查表会不会快

网友:
楼主为啥不用 uint64_t ?感觉编译器获得的信息会多一点。至少stm32可能会产生比较优化的代码吧?

网友:
这种代码交给编译器,开优化,编译器会帮你优化的。这种移位操作什么的编译器一般都会考虑

网友:
运算过程中用数组直接操作也不太好,编译器会尽可能遵循原意,这就导致生成了太多没必要的load store指令。可以尝试手工把16个字节按照两个uint64_t的方式读取到两个局部变量里,然后后续操作结束后再把局部变量的值存回数组。这样,至少中间的操作有可能会更多的使用通用寄存器。

网友:
__asm void *test(void *st, uint32_t v)
{
        push {r4-r7}
        LDM r0,{r4-r7}

        LSL          r7,r7,#1
        LSLS         r6,r6,#1
        ORRCS r7,#1
        LSLS         r5,r5,#1
        ORRCS r6,#1
        LSLS         r4,r4,#1
        ORRCS r5,#1
        RORS         r1,r1,#1
        ORRCS r4,#1

        STM        r1,{r4-r7}
        pop {r4-r7}
}

网友:
__asm void *test(void *st, uint32_t v)
{
        push {r4-r7}
        LDM r0,{r4-r7}

        LSL          r7,r7,#1
        LSLS         r6,r6,#1
        ORRCS r7,#1
        LSLS         r5,r5,#1
        ORRCS r6,#1
        LSLS         r4,r4,#1
        ORRCS r5,#1
        RORS         r1,r1,#1
        ORRCS r4,#1

        STM        r0,{r4-r7}
        pop {r4-r7}
}

网友:
呼一下拖拉机大神dr2001吧

楼主:
楼上代码都试了.效率最快的是转uint64*交给编译器优化

uint64_t* st;
st[1] = (st[1] << 1) | ((st[0] >> 63) & 1);
st[0] = (st[0] << 1) | v;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代码都试了.效率最快的是转uint64*交给编译器优化

可以贴汇编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