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小板能否拼在一起做PCB和SMT

楼主(2019-04-19):
有个产品几个小板组成,我能把这几个小板放在一起做PCB和SMT吗?
可以的话,是否额外收钱?

网友:
看心情,如果你有开槽邮票孔的话,绝对会。

但是你不分板的话,拉几根线链接在一起的话,不会

网友:
简单的用线把几块小板连一下,然后拼板,回来自己分割,就应该可以。

网友A:
不同功能的板子拼板要收费的,收费比你单独分开做还要高。

网友:
拼版费50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同功能的板子拼板要收费的,收费比你单独分开做还要高。

我有一次,验证了四个电路,基本一样大小的。

四个电路在不同的一块,没收拼版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次,验证了四个电路,基本一样大小的。

四个电路在不同的一块,没收拼版费。 ...

如果没打邮票孔、V割啥的,即使几个电路没有任何联系,应该也是不收拼板费的。

楼主:
比如有3块小板,是收150的拼版费,还是收50?

网友C:
不同款的 最好的做法还是别 拼版. 有些时候不知道怎么做错的. 例如几个R1, 用到不同的阻值之类.

不同款的拼版 是会收 拼版费的.      楼上有没收的,确实运气好, 没看出来.  但是工作人员可能就麻烦了,  可能会被记考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同款的 最好的做法还是别 拼版. 有些时候不知道怎么做错的. 例如几个R1, 用到不同的阻值之类.

不同款的 ...

只是在同一个板上验证几种独立的电路,不需要v割,不需要邮票孔,不需要任何处理,也要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同款的 最好的做法还是别 拼版. 有些时候不知道怎么做错的. 例如几个R1, 用到不同的阻值之类.

不同款的 ...

好吧,下次我把所有的地链接在一起吧。

元件编号肯定不会一样,一个原理图里面,再导入PCB.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是在同一个板上验证几种独立的电路,不需要v割,不需要邮票孔,不需要任何处理,也要收费? ...

当一款整板制作的,不需要帮分板的,不需要拼板款数费。双面要分下来使用会帮加收50元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