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thley的六位半测了一晚上LM399,这个波动算大吗?

楼主(2019-04-19):
室温21.8℃左右。
电源15V串联7.5k电阻到稳压管,然后1uF滤波,再然后OPA188缓冲了一下。

楼主:
不知为何里面有两处跳点,跳动大约20uV。

网友:
整体轻微向下飘逸,中间可能下雨打雷了

网友A:
楼主用什么拍的,照片如此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什么拍的,照片如此清晰

用手机拍的。然后图片压缩至25%上传的。用单反拍太麻烦,还是手机省事,哈哈哈

网友B:
楼主搭棚电路要求多好的性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手机拍的。然后图片压缩至25%上传的。用单反拍太麻烦,还是手机省事,哈哈哈 ...

手机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手机拍的。然后图片压缩至25%上传的。用单反拍太麻烦,还是手机省事,哈哈哈 ...

是苹果吗?

网友:
也许是宇宙射线干扰吧

网友C:
6500里面的基准是不是也是这个?

网友D:
不会是P月款吧,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搭棚电路要求多好的性能?

第一次用LM399没啥概念,感觉噪声有点大,能不能用DC-10Hz的有源低通滤波器来降低噪声?

楼主:
不是苹果,是国产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6500里面的基准是不是也是这个?

据说,是LM399定制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是P月款吧,哈哈哈哈

网友:
有大师测过,LM399的缺陷。

网友E:
这个表多少钱啊?

网友F:
感觉opa188的漂移引起的,其实斩波稳零运放不太适合用于基准缓冲,会引入开关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表多少钱啊?

jd上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opa188的漂移引起的,其实斩波稳零运放不太适合用于基准缓冲,会引入开关噪声 ...

好的,我直接借lm399输出测试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是LM399定制款。

筛选过而已!

网友:
这个已经属于仪器的温度漂移了吧。 我买的2700 测399一天的漂移量也在50uV. 用AG的34401  AD速度没吉时利的好,精度也没好到那里。 为啥就是都膜拜34401呢。是不是这也属于情怀的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opa188的漂移引起的,其实斩波稳零运放不太适合用于基准缓冲,会引入开关噪声 ...

昨晚拿300度的电烙铁烫opa188波动也就几十uv。

网友:
引用 网友C:
6500里面的基准是不是也是这个?

现在所有的六位半表的内部基准,应该都是399,所以你用它做的表测它自己是没意义的。
除非用更高位数的使用ltz1000的表来测,比如八位半肯定可以

网友:
这个有单反的效果啊。

网友:
看着屏幕好大很爽啊,我的34465A屏幕小还不是触摸屏的。

网友:
万用表不错,显示效果好

网友:
LM399一般采用类似于恒流的驱动

网友:
34401是多斜积分AD速度不会很快,除了3458A是目前最快的多斜积分式AD,后期的万用表都采用delta-sigma ADC了,因为这样采样速度能够有显著提升而且基本上模拟前端的要求降低了不少,大部分都在数字化上做文章了,所以34401在某些方面还是有一点优势,也是模拟时代的经典之作。

网友G: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用LM399没啥概念,感觉噪声有点大,能不能用DC-10Hz的有源低通滤波器来降低噪声? ...

399一大堆假货,体积还大,用新型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拿300度的电烙铁烫opa188波动也就几十uv。

opa188如果波动大就是有问题了,就不符合斩波稳零的特性了,由于斩波稳零运放内部是开关电容,故会产生开关噪声,衡量一个标准源不光要关注标准电压值和温度漂移特性,同时要关注他的噪声,如0.1~10hz噪声,不是说开关电容方式不好,而是说产生电压后对其滤波的处理是很难的一件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399一大堆假货,体积还大,用新型号吧

有啥新型号推荐吗?可以与之匹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399一大堆假货,体积还大,用新型号吧

很可惜,没有新型号。最近十几年以来都没有新型号~
地球上基准性能第一是LTZ1000,第二是LM399
其它所有厂家的新型号都只能去争第三
死了张屠夫,就得吃带毛猪,
不服也不行~

网友:
手机拍的真清楚,搭棚焊,可以买一个金钢砂玻璃打孔器,拿电钻在板子上钻一下,就是一个小圆岛,用来搭棚这种方式很方便。而且开孔器直径有好多种,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
用的什么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搭棚电路要求多好的性能?

搭棚说不背这锅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啥新型号推荐吗?可以与之匹敌的。

直接测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