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和SS14有正极和负极吗?需要严谨啊!

楼主(2019-04-19):
刚论坛上看,有人在LC贴片,LED和SS14全贴反了。

我就想问,有多少人知道,LED和SS14是没有正负极的,只有阳极和阴极,这个可不是一个概念。

正负极可以用“+”、“-”来标注,二极管的阳极和阴极用的是“A”、“K”来表示。

网友A:
阴阳极 不就是 正负极么?

网友:
很多场合就是这么叫的。比如 485 的两根线的称呼也是这样。

网友:
我就标+、-,装配人员都能看懂。我估计标A、K他们反而看不懂。

网友:
是他自己的库 元器件角度   0 度    180度  弄错了
并不是 A  K  反  正负极  反

网友B:
按说二极管都应该是1K 2A,封装上的标线、丝印上的圆点都是在负极侧,从哪个角度看都应该是1脚负极,2脚正极
但是立创非要搞成1正2负

网友:
A K记不住 , 正负极有什么问题吗? 不是一样的意思吗?

网友:
请问楼主,电池的两个极要严谨的话应该怎么说?
正负极还是阳阴极。

网友C:
论坛里竟然有这么水的帖子。

网友D:
老板,来一盘炒土豆丝,别拿马铃薯忽悠我

网友E:
男性和女性是不是该叫雄性和雌性比较准确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竟然有这么水的帖子。

这两个词,我不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板,来一盘炒土豆丝,别拿马铃薯忽悠我

positive   negative

这两个词我也不认识

网友:
ak比+-难记忆和区分,所以选哪个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男性和女性是不是该叫雄性和雌性比较准确些呢

讨论的是严谨,不是对错。昆虫也有雄雌,总不能说,昆虫也有男女吧!!

网友F:
不管正负阴阳什么的,元件上Mark点在哪,丝印的Mark点就在哪。

网友G:
排针和排母严谨的来说是不可以配套的,应该用排公和排母。

DB9公头和DB9母头说法是低俗的,应该按英语的标准用语MALE和FEMALE翻译为DB9雄头和DB9雌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排针和排母严谨的来说是不可以配套的,应该用排公和排母。

DB9公头和DB9母头说法是低俗的,应该按英语的标 ...

好吧,看来昆虫是有男女的。

网友:
不是一个概念吗。

网友:
关于LED和SS14的极性,我定是要叫它正负极的!

网友:
那个哥们的封装有问题几个挨在一起分不出中间的哪边是正负。

网友:
跟你说jiba,你又说锤子

网友:
我覺得叫正負有時容易搞錯,譬如某個鉗位 二極管 的陰極是接電源的 +,並非大多電容 + - 和 電源 + - 是對應的。

而且你說 + - 的話,我首先會聯想到電池,電池的電流是從 + 向外輸出,但對應二極管,電流卻是反過來的,很繞。

如果記作 AK 就很好理解和記憶:K<(把 A 逆轉 90 度),A 是尖的,插入 K(C 也可插),插入方向即電流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管正负阴阳什么的,元件上Mark点在哪,丝印的Mark点就在哪。

這說到重點上了. 絲印的目的是用來引導零件擺放的, 和A,K,正,負,公,母沒半毛錢關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阴阳极 不就是 正负极么?

你这是阴对正了

网友:
标+-也有搞错的,我碰到过一次,幸亏在现场跟线不然死定了。我二极管封装如果足够大一般会画三脚标识,小的就花竖线

网友:
钽电容还有很多人读成dan电容。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就好了

网友H:
阴极、阳极用来描述有极性负载,比如二极管,电解电容,部分电子管等,其中阳极表示电流流进负载。

正极、负极用来表示源,包括直流电流源、电压源、单向脉冲源等。其中正极表示源有效时电压高的一端,电流由正极流出。

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楼主没错。

网友:
不管正负阴阳什么的,元件上Mark点在哪,丝印的Mark点就在哪。  +1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阴极、阳极用来描述有极性负载,比如二极管,电解电容,部分电子管等,其中阳极表示电流流进负载。

正极、 ...

照你这么说,蓄电池在充电的时候两个极叫阳极和阴极,放电的时候叫正极和负极。
那么,蓄电池静置的时候应该叫什么?

网友:
搬个板凳吃瓜看热闹

网友:
引用 网友G:
照你这么说,蓄电池在充电的时候两个极叫阳极和阴极,放电的时候叫正极和负极。
那么,蓄电池静置的时候 ...

蓄电池充电的时候工作状态同电镀池、电解池一样,说阴极阳极没毛病。只是电池的常用使用工况是源,所以统称正极负极。
你的例子反面,金属防腐蚀的时候有阳极保护法,就是使用更活泼的金属构成原电池,这时候发生金属腐蚀是电池状态,不过也称阳极阴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说二极管都应该是1K 2A,封装上的标线、丝印上的圆点都是在负极侧,从哪个角度看都应该是1脚负极,2脚正 ...

pcb软件自带的原理图库里都是1K 2A,但方向却是水平的左边A,右边K,然后大部分工程师画PCB封装时,习惯从左到右都弄反了。

网友:
Led肯定是叫正负极更方便,也更容易理解。。。

网友:
你这不就是回字有四种写法的二极管版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