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方高能!拆修(拆玩)500W光纤激光器

楼主(2019-04-19):
朋友圈有人在卖激光器,挺好奇的花了8000块买来玩玩,不包好坏,,从来没看过内部什么样,一直想找台观摩下, 。
,这玩意听我一在创鑫工作过的朋友说过,光纤激光免维护,说明书也明确写有激光内部无外界维修部分,所有损坏均需要原厂修理,因为一旦损坏个人是没能力修复,首先没有熔接机 涂覆机等等工具,
激光器 到手后那是惨不忍睹,光纤能量线被烧了,拆开谐振腔,万幸谐振腔貌似没事,谐振腔光路一旦损坏,基本就别修了。原厂修的钱能买台二手。
激光器真重,65kg,内部一整个铝块铣出来, 铝块我估计就有50kg

拆开看看内部。

仔细阅读说明书,可以用厂家串口软件控制,不需要外部调制信号也可以打开激光器测试。 开机激光器报警,没通水,  找到水流传感器,屏蔽掉。

短接掉QBH安全开关, 貌似没用, 激光器不报警了,显示运行正常,但是无法打开激光,一打开激光器就是提示激光器已关闭输出, 检查后发现QBH安全开关线从烧断的能量线处断开, 从根部短接后发现仍旧没用

测量发现qbh安全开关内部电阻才3欧姆,估计不对,  驱动电路板在激光器夹层,激光器分为三层,顶层控制,背面是激光光路,中间夹层是发光管和驱动板,今天先这样,明天拆开夹心饼干中间看下

楼主:
顺便发下买的激光防护眼镜,专门买的夹片式,方便我这种小四眼。 据说是OD4等级的。可吸收百分之99.99的激光,保护我这条小命就靠他了

楼主:
到手后才发现激光器是已经修过,估计没修好, 电子锁坏的,电源端子螺丝没锁紧,通电打火。
夹心饼干内部已经拆开,继续更新大图, 估计需要100公斤的铝材才能加工出来,光铝材也要2000的成本。  难怪激光 贵
主控是两颗stm32f103

楼主:
庆幸买的是国产货,内部电路一看大概能明白,方案是一些通用方案,如果光路不坏 我还是有点信心能折腾出光,  刚才问了下换国产能量传输光缆需要8000元,如果原厂换更贵,发回原厂换估计还得再贵。

网友A:
8000块满足下好奇心,有钱!

网友:
8000块买来玩玩……可以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便发下买的激光防护眼镜,专门买的夹片式,方便我这种小四眼。 据说是OD4等级的。可吸收百分之99.99的激 ...

还是太危险了吧,这个也就保护下眼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太危险了吧,这个也就保护下眼睛。

我皮厚。。。。。

网友B:
为啥那个铝块上面盘了那么多圈的光纤?那个就是所谓的掺杂光纤?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0块满足下好奇心,有钱!

按拆件价格卖也能卖3-5000元,  玩好了继续玩,玩不好卖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那个铝块上面盘了那么多圈的光纤?那个就是所谓的掺杂光纤?

对的,看来是了解过的

网友C:
这个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干什么用的?

激光切割 焊接

网友D:
能做激光武器不?万一以后动乱了身体弱刀棍比不过别人,比技术还是有点优势

网友:
太贵了玩不起

网友:
8000元的玩具,楼主真豪!小弟五体投地,拜服.

网友:
楼主厉害,等待后续

网友:
500W,可以轻松切5mm钢板,爽呀,拿在手上体验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做激光武器不?万一以后动乱了身体弱刀棍比不过别人,比技术还是有点优势 ...

你确定65kg 能背着跑? 反正我搬回家,全身痛了2天

网友E:
想整一个,专门烧广场舞音响的喇叭

网友:
激光炮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整一个,专门烧广场舞音响的喇叭

500W 如果聚焦镜片做好是完全可以的, 轻松烧掉,至少是非金属部分 轻松烧掉 而且是不可见光。。。。。。 兄弟一说我就知道我这激光器该怎么玩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500W 如果聚焦镜片做好是完全可以的, 轻松烧掉,而且是不可见光。。。。。。 兄弟一说我就知道我这激光 ...

你这么一说,我就知道应该开发防激光广场音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这么一说,我就知道应该开发防激光广场音响

镜子能不能反射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么一说,我就知道应该开发防激光广场音响

你这么一说,我就知道应该开发 反防激光广场音响激光炮…

网友H:
1064nm的激光是烧不掉橡胶的,金属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1064nm的激光是烧不掉橡胶的,金属没问题。

可以啊, 以前看着可以烧塑料,  只是能量高 不适合切割。 只能融化

楼主:
引用 网友G:
镜子能不能反射回去?

反射回激光器 会烧掉激光器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么一说,我就知道应该开发 反防激光广场音响激光炮…

使用传说中的迷宫箱,你永远不知道喇叭在哪里。

网友:
8000的玩具,楼主厉害!

网友:
关注一下,激光PK广场舞,有钱途,小型化,便携化后一定好卖,非可视耶,杀喇叭无形,大杀气

网友J:
这种牌子的激光器据说有后门.寿命很短.几年后就会被"锁死"不出光.真用的话,建议不要图便宜,还是搞进口货.至少你能用很久.不至于被宰.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牌子的激光器据说有后门.寿命很短.几年后就会被"锁死"不出光.真用的话,建议不要图便宜,还是搞进口货.至 ...

电子部分应该很简单吧    哪怕锁死 也能控制    无非就是给发光管可控通电

网友:
激光烧喇叭线, 烧坏绝缘短路就行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电子部分应该很简单吧    哪怕锁死 也能控制    无非就是给发光管可控通电 ...

自已做个控制板吗?太折腾了.而且,这货还有通信协议的.
我们厂之前在聊城买过四台打标机.全是这牌激光器,在一周内全部坏光(供电,电源接地,使用方式全部很规范,而且是两个分厂一个厂两台!).故障全是不出光.其它一切看着正常包括通信.维修报价傻贵.但更早的一个进口货从来没坏过.总体算,进口的便宜很多.而且进口货质量还更好.
所以现在恨死这种牌子了.太不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牌子的激光器据说有后门.寿命很短.几年后就会被"锁死"不出光.真用的话,建议不要图便宜,还是搞进口货.至 ...

可能真有后门, 我给创鑫技术打电话,我告诉他激光是17年的,实际是16年的机器,  他表示很怀疑,问我是不是更老的机器。  不报警也不出光。连红光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J:
自已做个控制板吗?太折腾了.而且,这货还有通信协议的.
我们厂之前在聊城买过四台打标机.全是这牌激光器, ...

是用了一段时间,集中在一周坏, 还是说到货1周坏?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用了一段时间,集中在一周坏, 还是说到货1周坏?

集中在一周坏.同一批激光器.
你这个是16年几月的?15年的货据说至少可以工作3年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集中在一周坏.同一批激光器.

那这就有鬼了,用了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就有鬼了,用了多久》?

你这个是16年几月的?15年的货据说至少可以工作3年多点.后来的货应时间更长点.因为中间有一次改版.

网友J:
其实光纤激光器这货只要正常用.理论上就算拼命用,工作个十几二十年都没啥问题的.本身就没啥损耗的东西.

网友:
8000买来玩玩,楼主这玩具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光纤激光器这货只要正常用.理论上就算拼命用,工作个十几二十年都没啥问题的.本身就没啥损耗的东西. ...

功率会衰减。就像LED灯一样 久了内阻变大

网友:
有技术的壕

网友:
你标题要是提到8000的玩具我就不点进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了一段时间,集中在一周坏, 还是说到货1周坏?

我怀疑是密码到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其实光纤激光器这货只要正常用.理论上就算拼命用,工作个十几二十年都没啥问题的.本身就没啥损耗的东西. ...

前两年功率衰减比较厉害

网友K:
创新的固件、密码做的比较垃圾,所有机器出厂应该都设置的阶段性密码,3个月1个、6个月1个、12个月一个等一组密码,是给设备上销售时分期付款控制用的。垃圾的是:就是全款买的设备也有密码,而且只能一个密码一个密码用,不能一次都输进去,不到期就只能记着密码等到期再输入。到期的结果就是毫无征兆的停光。

网友K:
楼主能否给个激光器销售的联系方式?

网友L:
感谢论坛,感谢楼主,让我见到激光器内部原来是这样的,不知里面主控芯片用的啥,人家不说,咱也不敢问。花费8000元买这么个玩意儿,佩服楼主的探索精神。

网友M:
引用 楼主:
顺便发下买的激光防护眼镜,专门买的夹片式,方便我这种小四眼。 据说是OD4等级的。可吸收百分之99.99的激 ...

五百瓦如果直射半秒钟也不怕吗

网友N:
五百瓦能把人烧糊了吧

网友:
感谢论坛,感谢楼主,让我见到激光器内部原来是这样的,也了解到壕的玩具多少高大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谢论坛,感谢楼主,让我见到激光器内部原来是这样的,不知里面主控芯片用的啥,人家不说,咱也不敢问。花 ...

stm32f103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能否给个激光器销售的联系方式?

我也是朋友圈碰到有人处理  好奇就下手了。    请问密码是如何输入的?没有看到有输入密码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N:
五百瓦能把人烧糊了吧

可切割5mm厚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创新的固件、密码做的比较垃圾,所有机器出厂应该都设置的阶段性密码,3个月1个、6个月1个、12个月一个等一 ...

这机器已经工作2-3年了  还有密码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五百瓦如果直射半秒钟也不怕吗

没事,肉糊了  可以撒上孜然。  眼睛瞎了就一辈子完了

网友O:
楼主花这钱不值,还不如买套新的CO2激光管来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花这钱不值,还不如买套新的CO2激光管来实在

CO2的不好玩, 功率低   能耗大  耗材多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机器已经工作2-3年了  还有密码问题吗

创鑫的密码应该3年才能输完。去创鑫官网下载激光器监控软件,串口链接激光器,可以控制出光、输入密码、查看内部核心温度等

网友J:
看来楼上很多人对光纤激光器的功率存在认识上的误区.
创鑫做的产品很中国.故意放后门.不地道.解锁方式是在配套的软件上用某些特定的参数配置一下.就OK了.但买家根本不知道如何来解锁.所以一段时间后坏了.如果厂家不给处理.就扔掉了.中小功率的都要几万块一台.扔掉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J:
看来楼上很多人对光纤激光器的功率存在认识上的误区.
创鑫做的产品很中国.故意放后门.不地道.解锁方式是在 ...

求推荐个小功率的光纤激光器,能切2mm不锈钢即可

网友:
这个东西如果技术含量比较高,价值就自然高,否则就泛滥了价值很低了。同理可证,解密应该不容易的。( ˙-˙ )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创鑫的密码应该3年才能输完。去创鑫官网下载激光器监控软件,串口链接激光器,可以控制出光、输入密码、 ...

我有他们软件, 正常连接,正常设定功率,正常查看温湿度, 但是就是一点激光输出  就会提示激光关闭,但又没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来楼上很多人对光纤激光器的功率存在认识上的误区.
创鑫做的产品很中国.故意放后门.不地道.解锁方式是在 ...

是配置哪些参数?我有他们软件   可以正常连接,  但是若参数设置界面 需要输入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P:
求推荐个小功率的光纤激光器,能切2mm不锈钢即可

2mm 估计的400W以上吧  不锈钢难切

网友Q:
我们单位的紫外光激光打标12W一台,这几天一直再玩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们单位的紫外光激光打标12W一台,这几天一直再玩

12万还是12瓦? 紫外的要贵点  国外单一个12W的紫外激光器也要20万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有他们软件, 正常连接,正常设定功率,正常查看温湿度, 但是就是一点激光输出  就会提示激光关闭,但 ...

这就是典型的密码到期。
基本设置页面中间有个密码文本框,输入6位密码点击应用。
密码到期关闭激光没有任何错误提示,和你说的症状吻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12万还是12瓦? 紫外的要贵点  国外单一个12W的紫外激光器也要20万吧

12W人民币  3W的紫外 还是5W的紫外来着 真TM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2mm 估计的400W以上吧  不锈钢难切

切不锈钢吹氧气和切钢板一样厚。
但是为了切口美观,切不锈钢往往吹氮气,没有氧气助燃切割能力就降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就是典型的密码到期。
基本设置页面中间有个密码文本框,输入6位密码点击应用。
密码到期关闭激光没有 ...

刚问问了创鑫激光的技术,他说软件主界面正常可以设功率可以看温度,一点基本设置需要输入密码(进不了基本设置) 这种情况不属于到期, 到期的话会直接提示机器到期需要输入密码。  PS机器比较老 创鑫的技术不知道密码。。。。

网友R:
给激光单独用恒流供电是可以出激光的。估计单独200w就是里面有20个10W的激光器串联而成的,电压在36V上下。电流超1A就有激光。温度不能超3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R:
给激光单独用恒流供电是可以出激光的。估计单独200w就是里面有20个10W的激光器串联而成的,电压在36V上下。 ...

确实是的, 但是还有调制等。。。总不至于我自己做板子吧

网友:
注意散热,最好是加上水了,否则分分钟烧坏了。
光纤的不知道,但是YAG的,不加水,一下就嗝屁了。
YAG上都有个水流量开关,不知道光纤机有没有。

网友:
楼主的8000块没有白花,大家都跟着长见识

网友:
这玩意只能DIY用了,能卖出来激光功率200W可能只有60-70W都是好的了。

网友:
涨姿势了,好贵的玩具。。

网友:
这类东西,很难搞定的。以前搞过二氧化碳的500瓦激光器。大的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问问了创鑫激光的技术,他说软件主界面正常可以设功率可以看温度,一点基本设置需要输入密码(进不了基 ...

技术真菜!基本设置里本来就什么都没有,只有解密一个功能,到期解密用。软件上方有一键出光和20S测试。我用的就是这款激光器,800w的。

网友:
500w功率还是很高的,lz注意安全啊~防护眼镜也有上限的说,你功率太高不要说直视,就是反射太强,你都会受不了。。。。。注意保护眼睛,另外用的时候防止着火.....

网友S:
引用 楼主:
12万还是12瓦? 紫外的要贵点  国外单一个12W的紫外激光器也要20万吧

紫外的是很贵,一支JDSU 30还是50W的就要100多万人民币,柔性线路板钻孔就是用这货加工的。

楼主:
最不愿看到的事情发生了,光路有问题,又没外伤检查困难

网友T:
看图片好像是尾纤断了,找个通信工程的施工队让他们用熔纤机给你重新熔接一下,估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看图片好像是尾纤断了,找个通信工程的施工队让他们用熔纤机给你重新熔接一下,估计就可以了。 ...

哪个位置?  尾光纤在哪?  我看到红光出了高反光栅,不太看得清,不确定哪里不通,晚上再看下

网友C:
四个金色盒子里的都是激光发生器?出口的光纤是并联在一起的吗?能量是怎么产生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个金色盒子里的都是激光发生器?出口的光纤是并联在一起的吗?能量是怎么产生的啊? ...

有个东西叫合束器,,,  光纤激光原理简单!材料复杂

楼主:
经过仔细检查,以及曾经在创鑫工作的技术朋友远程指导,基本确认 增益光钎有问题,可能需要换光纤, 发现我用错了软件,今天用新软件测试下能否出激光, 红光出不了, 增益光纤光子暗化,红光堵在了增益光纤,  准备购买光纤熔接机, 再找渠道购买掺镱光纤。。。

网友U:
引用 网友T:
看图片好像是尾纤断了,找个通信工程的施工队让他们用熔纤机给你重新熔接一下,估计就可以了。 ...

看过光纤到户的熔接,但这个是功率比较大的,通信上用的熔接机也可以熔接么?

网友V:
给大家普及一下激光发生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S:
紫外的是很贵,一支JDSU 30还是50W的就要100多万人民币,柔性线路板钻孔就是用这货加工的。 ...

紫外不光贵  寿命还很短(相对于光纤激光器)
基本上1-2年就会有比较明显的功率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V:
给大家普及一下激光发生原理

这个图不太对吧  可能各家结构不一样

网友T:
引用 网友U:
看过光纤到户的熔接,但这个是功率比较大的,通信上用的熔接机也可以熔接么? ...

应该可以的,你可以找个通信的施工队询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不太对吧  可能各家结构不一样

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
高能玩家,敬佩敬佩

楼主:
引用 网友T:
应该可以的,你可以找个通信的施工队询问一下。

通信的熔接机不行的, 能量激光是用专门的大直径的熔接机, 价格在30万以上。 一般这种光纤裸纤都400um了。  普通熔接机干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