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装芯片用什么盒子?

楼主(2019-04-19):
现在使用采购时带的防静电袋,然后分类放到大盒子里,焊板子时找找去效率很低,感觉大部分时间在找东西。
大伙使用什么装芯片以及别的元器件?请推荐一下,谢谢 !

网友:
样品本装芯片

网友A:
的确,大多数的时间在找。找个妹子帮你整理,入库,出库。这样进进出出的就很舒服。

网友:
通病,解决不了,要么请个妹儿专门来整理。

网友:
这样进进出出的就很舒服。

只看到了这句!

楼主:
看来大伙也没有很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大多数的时间在找。找个妹子帮你整理,入库,出库。这样进进出出的就很舒服。 ...

你应该上2楼的~~~

网友:
就是普通的元件盒

网友:
编带的装样品本啊,那种阻容元件册
SOP8之类需要把齿孔剪掉,再大的选加宽的内页。

管装的只能放小塑料盒之类了。

网友B:
我用装皮鞋的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装皮鞋的盒子

不能直接放鞋盒子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