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高压直流无刷电机,UVW对地电阻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9-04-19):
今天在翻阅原理图的时候,发现有一份原理图,UVW对地接了个56K的电阻。
但不明白其作用,这个是必须的吗? 我看有接有不接的。

楼主:
实际上看到人家有接150K的,也有接1M的,当然也有不接的。

网友A:
给上桥驱动电路自举电容充电用的,上电之后延时一小段时间,自举电容便可充满电
如果不接这个电阻,那么必须让下桥单独导通一小段时间,给自举电容充电

网友:
毕竟是高压嘛,加个电阻放心一些。
假如电路出了故障,系统断电后电容上的电很久都没放完,人手碰上去就危险了,所以加个电阻安全一些。

楼主:
也就是说,不接也没关系,但接了这个电阻更好对吧。

网友:
不接也没关系,但接了这个电阻更好对吧-->是的. 保证可靠关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上桥驱动电路自举电容充电用的,上电之后延时一小段时间,自举电容便可充满电
如果不接这个电阻,那么必 ...

如果没这电阻,每次长时间停机后,都需要先导通全部下桥给自举电容充电才行吧?因为不能保证电容的耗电情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这电阻,每次长时间停机后,都需要先导通全部下桥给自举电容充电才行吧?因为不能保证电容的耗电情 ...

是的         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这电阻,每次长时间停机后,都需要先导通全部下桥给自举电容充电才行吧?因为不能保证电容的耗电情 ...

哦。也可以看成自举电容的充电回路?

现在一般BLDC控制,上电时,还需要先导通全部下桥进行自举电容预充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上桥驱动电路自举电容充电用的,上电之后延时一小段时间,自举电容便可充满电
如果不接这个电阻,那么必 ...

哦。接了这个电阻,一般上电后程序里不需要开通下桥臂进行预充电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接了这个电阻,一般上电后程序里不需要开通下桥臂进行预充电了吧? ...

根据充电时间判断电容是否充满电,延时足够的话电容就会充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