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4-20ma电流信号转成0-3.3V电压,供stm32AD采集?

楼主(2019-04-19):
各位朋友,有没有将4-20ma电流信号转成0-3.3V电压的芯片?

网友:
4-20ma经过个电阻,采集上面的电压,可行么?

网友:
直接流过100欧姆的电阻,ADC采到的电压0.4V-2V之间。

网友A:
精度高一点的电阻+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度高一点的电阻+运放

串电阻,采电压!

网友B:
我一般用150欧电阻,并个3.6V稳压管

网友C:
用运放做的,看着

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运放做的,看着

可行

同向放大,不错,学习了~

网友:
论坛有个淘宝店家开源元了一个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运放做的,看着

可行

这个其实不好,还是4mA对应非0V好,这样单片机可以知道开路,如果你这电路,传感器开路,单片机不知道这故障,当成4mA处理,不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其实不好,还是4mA对应非0V好,这样单片机可以知道开路,如果你这电路,传感器开路,单片机不知道这 ...

前端环路电流<4mA,输入电压<100R*4mA。
后端ADC精度够,还是可以分辨出来的。
开路的话,Vo = - R2/R1 * Vref,确实要优化下的。

网友(2019-07-11):
引用 网友C:
用运放做的,看着

可行

有没有测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用150欧电阻,并个3.6V稳压管

稳压管有漏电流会造成测量误差

网友:
用现成的4-20mA转485采集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