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公司内部数据加密的软件-服务商

楼主(2019-04-19):
快混成公司的网管了(混口饭吃真麻烦)

我记得在坛里看到有网友的公司的内部数据是加密的(就是凡拷到电脑的内容都加密,只能进不能出那种)

请教这个类软件叫什么名字?(我现在搜索方向都不知道)

或者现行的服务商也可以了解一下。

十分感谢,

网友:
网管好,有个叫绿盾的EIS终端 可以了解一下,非广告,只是知道有这么个东西

网友:
IPGARD(紫薯布丁)

网友:
我们公司以前用的绿盾,这东西很占用系统资源,公司电脑配置差,搞得电脑慢得要死

网友A:
现在公司也是用绿盾,这东西不适合管代码,因为编译的时候非常慢,只适合管图纸和PCB文件。

网友:
之前在公司时用的叫防水墙

网友:
我第一家公司用亿赛通,推荐给第三家公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公司也是用绿盾,这东西不适合管代码,因为编译的时候非常慢,只适合管图纸和PCB文件。 ...

CPU不行吧。从2代I7开始就支持AES指令了,每秒轻轻松松加密1GB/s。

网友:
亿赛通好一点

网友:
有个图标是八卦的加密软件干这活的

网友:
其实就是一个文件过滤驱动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不行吧。从2代I7开始就支持AES指令了,每秒轻轻松松加密1GB/s。

你編譯 Android 試試,幾年前在別人公司支持的時候,加密環境編譯會出錯,後來單獨給批了一台沒加密的服務器做編譯。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就不一一回复了

网友C:
我想的和楼主的相反,有没有破解的方法,正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不行吧。从2代I7开始就支持AES指令了,每秒轻轻松松加密1GB/s。

赛扬垃圾CPU,不装加密不装全家桶勉强能胜任,小公司I7想都不敢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的和楼主的相反,有没有破解的方法,正需要

有的做的不好有比较简单的绕过方法,仔细研究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的和楼主的相反,有没有破解的方法,正需要

坛里有一种方法是把u盘做成鼠标设备,通过上位机写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里有一种方法是把u盘做成鼠标设备,通过上位机写进去

先要装上危机啊  楼主这是走上跟广大电工敌对的道路啊哈哈

网友:
亿赛通占用资源吗 和绿盾比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里有一种方法是把u盘做成鼠标设备,通过上位机写进去

文件已经是加密的了,发过去的文件在另一台电脑是打不开的,例如下图:

第一排的三个文件,有锁头的样子,表示加密了,必须在安装有加密软件的电脑上才能打开,其它电脑打开是一片乱码。
第二排的文件没有锁头,表示没有加密,可以在任何电脑上打开。

我想要的是如何把加密的文件在另一台电脑上破解,然后打开读取出来,正常操作?

补充:公司不限制你拷贝任何东西,随便拷贝,随便发送,公司不在乎,但文件是加密的,在其它电脑上无法打开,只能在公司的电脑上打开。所以你们听明白了吗?

网友:
以前碰到文件加密的  结果代码编译后下进去  跑不起来

网友D:
这种东西,一旦存储设备出现问题,是否会对数据恢复造成困难?

网友:
我们是绿盾和亿赛通

网友C:
请问大家,从图中可以看出来是什么软件吗?
居然没有软件信息,根本不知道是哪家公司开发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的和楼主的相反,有没有破解的方法,正需要

有人说装一个虚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东西,一旦存储设备出现问题,是否会对数据恢复造成困难?

刚入职公司装了亿赛通,期间崩溃一起 无法启动,提示缺少xxx.dll文件,重新拷贝一个dll文件能正常运行,不过奔溃期间打开的程序被加密了 重装后依然无法解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家,从图中可以看出来是什么软件吗?
居然没有软件信息,根本不知道是哪家公司开发的软件。

ip-guard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亿赛通

网友:
亿赛通  绿盾   中科凯思等等很多的啊

网友(2023-09-11):
好像有很多种的。不能功能各有特点

网友:
我宁愿意不射精也绝对不带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家,从图中可以看出来是什么软件吗?
居然没有软件信息,根本不知道是哪家公司开发的软件。

跟我们公司用的一模一样

网友:
我们公司开始也想搞,试用了好多家,结果编译的时候各种问题,最后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