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信号的采集频率及时间点问题?

楼主(2019-04-19):
如题,STM32F103x采集一个未知频率(最大200K)的交流电压,有几个问题:
1.采集频率的问题,应该设置多少比较合适,按照采样定理,最低应该设置成不低于400K,那么如果这个交流电频率比较低呢,比如50hz,应该怎么处理。
2.什么时间采集,是过零触发ADC采集吗?还是任意时刻采集都可以。
3.保证精度(假如1%左右)的情况下,采集多少样本合适。
4.假如是任意时刻采集一组样本数据,能直接求RMS算有效值吗?
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处理?

网友:
频率未知,不管用什么方法算有效值都需要有足够的样本才能保证精度,每个周波采两个点,用傅里叶可以算,但精度差,再加上频率不确定因素,1%精度恐怕很难。RMS还是采够整周期来算比较好。

网友:
如果你能保证被采电压的波形(例如标准正弦波)是固定且畸变很小的,可以只采峰值然后计算。不然就只能整周期采样算RMS值,或者选一个能满足你输入信号频率范围的有效值芯片吧。

网友:
200k,103是搞不定的。

网友A:
增加一个频率检测, 然后根据频率确定采样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一个频率检测, 然后根据频率确定采样的时间

能不能理解成这样:
1.过零检测,求交流电频率F
2.根据频率F,求采集样本频率,比如采集样本数是64个,那么采集频率应该是f=F/64
3.采集完毕触发DMA中断,在中断里求64个样本的RMS

网友:
一般认为交流的频率是固定的50hz,使用定制器(f = 50 * 64)触发adc,使用dma采集64个点的数据就行
可以不用过零检测,使用 均方根平均 采集的64个点的数据 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理解成这样:
1.过零检测,求交流电频率F
2.根据频率F,求采集样本频率,比如采集样本数是64个,那 ...

对的,就是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