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IFI的产品无界面和按键,首次使用如何输入密码?

楼主(2019-04-19):
想做个产品WIFI联网的小产品,对联网很迷惑,没有输入键盘,怎么设置WIFI的账号密码呢?

看到智能音箱的方法是:

安装app到手机,再把wifi的帐号密码设置在手机里,用手机设备的码,在按设备按键就可以了。

还是搞不懂这个原理

网友A:
手机和WiFi产品在同一个局域网下,可以通过UDP广播包的长度获取密码和ssid。
可以搜索关键字smartconfig 或airkiss 来理解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和WiFi产品在同一个局域网下,可以通过UDP广播包的长度获取密码和ssid。
可以搜索关键字smartconfig  ...

在打开产品电源后,产品没有帐号密码无法连接到wifi的,怎么会:“手机和WiFi产品在同一个局域网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打开产品电源后,产品没有帐号密码无法连接到wifi的,怎么会:“手机和WiFi产品在同一个局域网下,” ...

你研究完airkiss再说不迟啊

网友C:
产品做热点, 手机连上产品, 输入必要信息, 重启为正常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研究完airkiss再说不迟啊

感谢大神,刚才没去查,发现果然是好办法,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产品做热点, 手机连上产品, 输入必要信息, 重启为正常模式。

这个方法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刚才没去查,发现果然是好办法,谢谢谢谢!

這種方式有局限,無法實現:手機熱點共享網路給設備。

网友:
airkiss 在新路由器下面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流行BLE配网。
有咪头的设备,还可以使用声波配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