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手工的电子控制盒,想找些好看的塑料盒,发现都是方...

楼主(2019-04-19):
DIY手工的电子控制盒,想找些好看的塑料盒,发现都是方形的。

偶尔发现圆形的,比方形的还难看, 大家有什么推荐的?

楼主:
大家手头有 视觉效果好的, 是否可以卖个20套,  我这边就是用来安装5个 22mm直径的按键,  就是打孔,对锁螺母圈的那种按键;

价格可以商量,不低于市场价

网友A:
不要多的话可以试试自己设计然后上淘宝找人3D打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多的话可以试试自己设计然后上淘宝找人3D打印啊

可惜只会电烙铁焊接  不会3D

网友B:
三和之类的壳体厂家好多类型异形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只会电烙铁焊接  不会3D

有些做有机玻璃机壳的,你画个草图给他,他会帮你设计
没刮花的时候还挺好看的

网友C:
淘宝上看看“巴哈尔壳体”,我觉得他们的产品不错的,当然还是方的为主。

网友:
也在找好看的防水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看看“巴哈尔壳体”,我觉得他们的产品不错的,当然还是方的为主。 ...

找到几款拉丝金属的  还行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和之类的壳体厂家好多类型异形壳

有几款 正在看  谢谢了  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