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器材党,晒刚入手的火锅和铁板烧,还有酸菜鱼秘籍

楼主(2019-04-19):
我是器材党,我来晒晒刚入手的火锅和铁板烧,都是二手的,火锅100包邮,铁板烧80包邮。

下面是重点。龙泉酸菜鱼!
首先是买新鲜的草鱼,又称鲩鱼。超市杀鱼弟帮杀好,清理干净,记得千万不要剁。
第一步是剐鱼片,横切刺,薄剐片。鱼刺不能超过2mm

打开好人家

粉包腌鱼,记得加点蛋清,让鱼嫩滑

炒酸菜,加调料,炒香,加开水,一定要开水,放入鱼骨,煮透,捞起来。
放入鱼片,轻放,稍微推动一下,均匀受热,小火,不要煮太长时间,冒泡即可以关火。

最后吃得一滴不剩,锅都被舔穿了!
学问之道,存乎一心!
画图焊板写程序都能搞定,你们说酸菜鱼是不是湿湿碎!

网友A:
酸菜鱼算是基本操作,生菜焯水,煮鱼头鱼骨,下鱼片,起锅倒热油过辣椒面,开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酸菜鱼算是基本操作,生菜焯水,煮鱼头鱼骨,下鱼片,起锅倒热油过辣椒面,开吃 ...

有讲究的,我买了三包,两包送人,一包自己做,我做的味道和口感就完胜别人的。

网友B:
记得以前在馆子里吃的酸菜鱼都是白绿的汤,现在这些料包做出来却都是黑的

网友:
这些操作繁琐,流程复杂的做菜方法,我还搞不定,会让我手忙脚乱。做鱼只会做清蒸鲈鱼或桂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以前在馆子里吃的酸菜鱼都是白绿的汤,现在这些料包做出来却都是黑的 ...

汤不白,是因为冷水煮或者没用鱼骨煮,再不行加点史云生算了。

网友C:
感觉你与坛里那个打着扇子卖羊肉串的新疆朋友一样不务正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老板  给你焊接AM3352的USB插座的工人建议赶走,焊锡根本就没浸润

楼主上次说请的小弟走了,现在只有老板自己,再赶走一个,那你的意思岂不是要歇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板  给你焊接AM3352的USB插座的工人建议赶走,焊锡根本就没浸润

是么?你说的是外壳两个引脚还是VGDD四个引脚啊?假如是外壳,那就正常的,锡贵啊,假如是VGDD,那可能是之前的工具不好使。现在换OKI了,温度默认就是405摄氏度,想虚焊都不可能。
麻烦你自己补焊一下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上次说请的小弟走了,现在只有老板自己,再赶走一个,那你的意思岂不是要歇业了。。。 ...

是啊,再赶走就成光杆司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与坛里那个打着扇子卖羊肉串的新疆朋友一样不务正业

是的哦,帮刘强东打工996才是正业吧。

网友:
没明白,鱼刺问题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F:
如何把鱼切片,但不会把鱼骨切断,导致喉咙卡刺,这很考验刀工
所以我一般整条鱼切开两半放锅里面煮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老板  给你焊接AM3352的USB插座的工人建议赶走,焊锡根本就没浸润

看来老板没有强迫症。。。
品控不行啊。
这样子瑕疵品都出货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汤不白,是因为冷水煮或者没用鱼骨煮,再不行加点史云生算了。

知道史云生:

1。已经有一定年纪。
2。从香港电视听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老板没有强迫症。。。
品控不行啊。
这样子瑕疵品都出货了。

本来就是当二手卖的。69元买个AM3352 ZCZ封装,1GHZ 256MB DDR3, 256MB NAND FLASH,有USB HOST,有USB SLAVE。还要花时间测试。电工何必为难电工呢!淘宝随便搜一下,全新就要318元,就多了个HDMI而已。
这货就是当学习板用的,不建议用于产品。

不行就退换吧!

你们从前面的贴子也看到,我不太喜欢把烙铁打到太高的温度,手下也是这么要求的。所以外壳的固定引脚都是点到即止。但信号脚,肯定是焊好了的,每一块板焊完都要在40倍显微镜下检查的。不然发出去也是浪费邮费!
现在换了OKI的MX500P,温度调不了,STTC 122的温度就是405度,焊点可能会好看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何把鱼切片,但不会把鱼骨切断,导致喉咙卡刺,这很考验刀工
所以我一般整条鱼切开两半放锅里面煮 ...

有经验!
酸菜鱼看似简单,实际上很要技巧!
两个关键:
1、剐鱼片;
2、起锅。
建议看一下油管上的大厨王刚的视频教程,那个才是真正的牛人。

楼主:
引用 网友H:
知道史云生:

1。已经有一定年纪。

史云生浓汤宝,广东这边超市很常见啊。
之前味千就在用啊。

网友I:
LZ有才哈 谁娶回家有福了,上的厨房 下的焊台,啥都能玩一票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有才哈 谁娶回家有福了,上的厨房 下的焊台,啥都能玩一票  ...

楼上的坛友已经说我的焊接质量有问题了!惭愧!
其实没什么的,多动脑筋就行了,我家族大厨比较多,我都排不上号。我本科学机械的,金工实习比赛得过第一名的。

网友:
开吃也不吹集结号

网友:
电工大厨自由切换,干活吃饭两不误,点个大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