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高速 无线 远距离 传输方案,谢谢。

楼主(2019-04-19):
1、场景 12个从机,每个从机刷卡后,通过无线,主动向后台发送大约512个字节,从机主机间距离500米,穿一堵,希望从机刷卡后尽快传完数据,主机尽快的尽快的响应。
2、我看了SX1280 2.4G方案,空口速率最大2Mbps,但是不知道2Mbps的时候,通讯距离有多远,淘宝上的模块说在1kbps的情况下能传3公里。
3、请教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方案(wifi路由之类的客户不让用。。。),谢谢。

网友A:
可能4g是你的选择吧。不是有很多物联网卡么。

网友:
关注  这么高的速度,估计传输距离也不会太远

网友:
wifi大功率网桥最合适,其他速率都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4g是你的选择吧。不是有很多物联网卡么。

4G成本太高,我想组个局域网,一个主机,12个从机。

网友:
2.4G 穿墙性能很弱,穿墙以后衰减较大。。500m距离还需要穿墙之类的话可以试试20或27dbm的。  如果你想2M速度的话建议用3G或4G模块吧。500m距离可不算近

网友:
刷卡就几个字节,用433 lora 估计可以搞定

网友B:
结合实际多分析下吧?你那么点数据要那么高的速率是否是最合理的?12个节点多长时间会轮训一次?一秒一次是否合适,一秒的话一个节点时间大概100ms,这样估计一下50ms传输完你的500字节,那么1ms就10个字节,也就是100k左右的速率就差不多了。除非你是考虑省电什么的,尽量减少发射时间以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合实际多分析下吧?你那么点数据要那么高的速率是否是最合理的?12个节点多长时间会轮训一次?一秒一次是 ...

我现在用的主动上传的,没有轮训,因为离的比较近的地方,可能会部署两三套这种设备,不同设备的软件地址不一样,但是频段一样,轮训的话,就会有两三个主机一直在占用信道,所以想着终端快速上传。

网友C:
附议8楼,先确定大致速率,因为速率高,距离就近,可以选吸盘天线,天线移动起来方便!这种星形拓扑结构,做成带时隙方式比较好!直接主动上报也可以,适当加上csma/ca以及应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附议8楼,先确定大致速率,因为速率高,距离就近,可以选吸盘天线,天线移动起来方便!这种星形拓扑结构, ...

好的,谢谢了。

网友:
微波网桥能行不

网友:
GPRS 长连接

网友D:
刷卡非得传512个字节么?不能几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卡非得传512个字节么?不能几个字节?

身份证里面的信息比较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身份证里面的信息比较多。

尝试把通信天线移到室外,减少那堵墙的影响,估计问题会少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尝试把通信天线移到室外,减少那堵墙的影响,估计问题会少很多。

嗯,这个得看主机的安装的位置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这个得看主机的安装的位置了。

把通信模块用防水盒子安装到室外或墙边上,打个孔就可以把天线弄外面了。然后,通信模块和主机有线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通信模块用防水盒子安装到室外或墙边上,打个孔就可以把天线弄外面了。然后,通信模块和主机有线通信。 ...

嗯,这样是个好办法。

网友E:
DTU 4G 99元,2G 69 可以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DTU 4G 99元,2G 69 可以试下。

要戳卡吧?

网友:
安信可的GPRS模块,更便宜。1个模块+1年的SIM卡(10M/月),只要35元。单模块的价格是17元

而且,这个模块还开放了SDK,可以直接当芯片用了

网友:
要卡,合宙的是9块钱1年,每月100M

网友F:
500米 要双向通讯吗?不用的话 ,直接433+PA就可以搞定。。
你这么一点数据,根本不用考虑速度。
lora 的2Mbps 加上传输损耗 基本就剩下能有10Kbps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500米 要双向通讯吗?不用的话 ,直接433+PA就可以搞定。。
你这么一点数据,根本不用考虑速度。
lora 的2M ...

要双向通讯,12个终端刷卡,刷卡后,主动上传512字节信息,主机回复十几个字节的应答信息。

网友:
4G这么便宜?

楼主:
不便宜啊,4G以后每年客户都要出自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