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51单片机接大功率电机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9-04-20):
现在有个项目,用51单片机控制3000W 热风电机的启停,网上看到有一种固态继电器,控制端输入直流3-12v  ,不知道能否直接用51单片机控制呢?像下面这样:

或者在单片机的输出端先接一个小的DC-DC继电器?或者光耦?

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谢谢了

网友A:
先看一下你的固态继电器输入端导通电流多大,如果在10mA左右,可以直接用推挽或灌电流方式驱动,如果导通电流大于15mA,应该加中继电路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一下你的固态继电器输入端导通电流多大,如果在10mA左右,可以直接用推挽或灌电流方式驱动,如果导通电 ...

谢谢!控制电流3-25ma

直接接就可以?要不要外接一下啥保护电路?

网友:
加个三极 管,便宜又可靠。

网友:
51单片机, 低电平驱动。

网友B:
输出用个光耦隔离一下更可靠

网友A:
可以直接,建议外加100nF/50V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用个光耦隔离一下更可靠

固态继电器本来就是隔离的

网友:
只要能保证控制所要求的电压,电流要求,可以用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固态继电器。

网友:
驱动继电器用三极管或达林顿

网友:
何不用两级驱动不是更可靠,用一个继电器去控制另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建议外加100nF/50V电容。

外接电容是消除毛刺,滤波,避免干扰?

楼主:
交流风机应该是感性负载吧?这种的话继电器的额定电流应该选大于风机电流的3倍???  要不要考虑关断或开启时的瞬时电流?

网友:
如果单片机具有大电流输出(非早期51准双向口),可以直接用。固态继电器本身就是光耦隔离,输入端串有电阻或恒流源电路,可先测试一下,多大电压能产生多大电流,足够开通。

网友:
可行,但不推荐用高电平去触发,上电误动作,而且遇到干扰容易出问题。

网友:
增加隔离器+MOS管吧。这样使用比较通用一些。

网友:
都用mcu控制的要压成本,肯定加个8050、8550三极管中继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用个光耦隔离一下更可靠

固态的输入端本来就是光耦

网友:
风机是直流220V的吧?!  应该问题不大,只是要考虑一下上电默认电平的问题。加个下拉电阻等保护器件。如果不理想的话,加个三极管反向一下。还有就是固态继电器的散热一点要好一些。

网友(2019-06-16):
一般中间都要加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