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裸机情况下,TCP如何进行流量控制?

楼主(2019-04-20):
STM32上运行LWIP作为主机,计算机作为从机。
网络传输速度很快,处理速度较慢。
所以就需要通过流量控制来进行协调,不然STM32的内存很快就爆掉了。

现在使用的是裸奔,也就是在回调函数里面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流量控制呢,
比如,我收到100K字节后,需要让网络传输停止1秒。然后继续。
我直觉的想法是,收完数据后,再次进入收到数据的回调函数,直接不处理就退出了。

但是带来的问题就是,后续的传输再也没法启动。
目前没有想到好方法来实现这一需求。
请有经验的大虾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和计算机通讯协议加条暂停指令,收到100K字节发一下暂停指令给计算机上位机软件,让它歇歇再发

网友:
TCP自动滑窗,所以天生带流控特性。

网友:
TCP滑动窗口,拥塞机制,都替你做好了

网友:
我理解楼主说的意思。lwip的bare-metal模式是基于回调的,在收到数据时,通过tcp_recv注册的回调函数recv_callback会被lwip调用。在recv_callback回调函数中调用tcp_recved以确认数据已经被用户处理掉了。如果你想停下,不调用tcp_recved函数,lwip应该会在后续每隔一定时间再回调recv_callback的吧。我猜的,需要确认。

网友A:
我刚才看了看自己以前的代码,找到了肯定有效的方法。就是在recv_callback函数内不调用tcp_recved函数(不过数据要先读取,并记录字节数之后会用到),lwip会认为你没有拿走数据,所以就不会腾出接收窗口。当你想继续接收时,你在poll_callback(通过tcp_poll注册的回调函数)里再调用tcp_recved即可,这时lwip会腾出接收窗口,于是后续数据会继续流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看了看自己以前的代码,找到了肯定有效的方法。就是在recv_callback函数内不调用tcp_recved函数(不 ...

感谢。
要的就是这种方法。
另外,请问一下,tcp_recved,在主循环里面,需要的时候调用是否可以?
还是必须要在那个回调函数里面来进行调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要的就是这种方法。
另外,请问一下,tcp_recved,在主循环里面,需要的时候调用是否可以?

看了下lwip源码,在主循环中应该可以的,因为bare-metal模式下所有操作本来就是在主循环完成的。
要注意我上面说的,一定要传递给tcp_recved函数正确的字节数;此前接收到的pbuf对象,不要忘记用pbuf_free释放。
当你调用tcp_recved函数时,lwip会在该函数更深层代码里发送tcp报文到网络上。

网友A:
回调机制给人的感觉有一点不好,就是它的状态机性质。比如这个问题在recv_callback和poll_callback中可以调用tcp_recved函数,能不能在其它地方调用不得而知。是不是在回调之前lwip准备了特殊的上下文标志呢?
以前用uip的时候就有很多事情只能在回调里做,其它地方做根本不存在uip建立的上下文环境。
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例子是Windows的窗口过程就是回调机制,很多函数、操作步骤都只能在对应的窗口事件里用,其它地方用就不合编程规范。

网友:
lwip流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调机制给人的感觉有一点不好,就是它的状态机性质。比如这个问题在recv_callback和poll_callback中可以调 ...

谢谢,已经通过您提供的方法实现。

网友B(2019-06-12):
引用 网友A:
回调机制给人的感觉有一点不好,就是它的状态机性质。比如这个问题在recv_callback和poll_callback中可以调 ...

朋友 你好  我在使用LWIP socket的时候打印提示错误:Assertion "tcp_write: arg == NULL (programmer violates API)" failed at line 382 in ..\..\net\lwip\src\core\tcp_out.c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如何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朋友 你好  我在使用LWIP socket的时候打印提示错误:Assertion "tcp_write: arg == NULL (programmer vi ...

调试信息本身已经很清楚了,说你调用tcp_write(pcb, arg, len,apiflags)函数时,传入的arg参数为NULL了。仔细检查你的上层代码,不应该传入空指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试信息本身已经很清楚了,说你调用tcp_write(pcb, arg, len,apiflags)函数时,传入的arg参数为NULL了。 ...

感谢回复 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