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恒流二极管做LED限流的老哥来分享一下吗?

楼主(2019-04-20):
在一些供电范围比较大的设备里要设计一个上电指示灯
就想用最简单的办法 VCC===恒流二极管===LED===GND
这样不管输入电压是多少LED亮度都差不多

淘宝看了下也查了一下资料,似乎恒流二极管最合适
但是还没用过

网友A:
没用过,若想改电流也不方便吧?
要不考虑下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若想改电流也不方便吧?
要不考虑下三极管?

主要是简单,一个器件就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简单,一个器件就可以搞定

的确简单,可以试试看。

网友:
我拆开富士通的仿真器,确实是使用的恒流二极管。 国内设计没见过。

网友B:
就算特性满足,但电压很高,恒流二极管自身消耗功率也很大吧?会不会很热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特性满足,但电压很高,恒流二极管自身消耗功率也很大吧?会不会很热发烫? ...

封装有大有小
小的跟玻封稳压管差不多
大的也有K金封的
供应还比较齐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封装有大有小
小的跟玻封稳压管差不多
大的也有K金封的

那用大封装硬扛的话,要不要搞个dc-dc,体积和散热,都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用大封装硬扛的话,要不要搞个dc-dc,体积和散热,都没啥问题~~~

我看日本semitec的文档说
它们的恒流二极管可以工作在150摄氏度,耗散压力大可以并一个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日本semitec的文档说
它们的恒流二极管可以工作在150摄氏度,耗散压力大可以并一个电阻

工作到150摄氏度,也不顶事啊,参照LDO。。。个个也热得发烫的那种。。。。

网友:
CRD二极管

网友:
你的设备肯定有低压部分的稳压电路,为何不从那里搞发光管驱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