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文件转数组

楼主(2019-04-20):
求音频文件转换C数组的方法,能转换成16位数组最好。

网友:
winhex  字数补丁

网友A:
GoldWave可以保存为数字字符串,自己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ldWave可以保存为数字字符串,自己找找

这个软件可以转吗?我看他的输出里面没有.c的文件格式呀

网友:
曾经写过程序,直接生成BIN文件去烧录flash

网友:
以前写的命令行程序, 你试试看行不行

不限 文件类型, 只要是文件, 都可以转 数组

示例

转BIN到C数组, 输出文件test.h
FileToArray.exe .\test.bin .\test.h test -TC

转BIN到DELPHI数组, 输出文件test.pas
FileToArray.exe .\test.bin .\test.pas test -TD

网友:
GoldWave保存成纯RAW数据(snd格式),然后这个代码读一下生成C;不想读的话用winhex可以转换成U8的数组,之后用正则表达式搞成U16的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软件可以转吗?我看他的输出里面没有.c的文件格式呀

snd文件,打开就是txt,然后放入excel 补逗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