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蓝宝ATI V5800怎么实现三屏输出?

楼主(2019-04-20):
给老电脑升级了下显卡,看中了蓝宝ATI FirePro V5800的专业画图和低功耗,才70多W,但是在我的电脑上怎么也不能实现三屏同时输出,
目前可以实现任意两屏输出。
CPU是I3 3240,两个DP接口都用DP转DVI转接了。
有哪里需要设置吗,厂家说明这个显卡可以三屏输出的。
请用过这款显卡的大神指点。。。

网友A:
A卡比较恶心的,DP转DVI,要原装主动式,不然会被屏蔽干掉。。。。我的就被干掉过2个了。。。。之前好好的,随着显卡驱动升级,逐渐变得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卡比较恶心的,DP转DVI,要原装主动式,不然会被屏蔽干掉。。。。我的就被干掉过2个了。。。。之前好好的 ...

这款显卡很老了,一般不会考虑升级驱动。
是不是不升级驱动就没事。
现在根本不能同时使用三个屏哦。
到明天不能解决 就只能退货了。
等下次直接升级带三个端口的主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显卡很老了,一般不会考虑升级驱动。
是不是不升级驱动就没事。
现在根本不能同时使用三个屏哦。

是的,我伴随着驱动,一直升上来的;

一开始,用着编号a的DP转DVI,三屏好好的,然后升级了驱动,a变得不行了
然后买了b,也用的好好的,后来再升级驱动,b也不行了

驱动,用回随卡附带的光盘的那个版本,估计就还不受限

楼主:
这个老显卡还有人用吗?

网友:
DP不是好像可以一根线串两个显示器么~不过这样的显示器好像挺贵的吧

网友:
驱动控制中心显示项挨个试试吧,还是不行就换驱动再试,如果确定官方说支持三屏幕那就只能是驱动问题了。

楼主:
算了,不折腾了,还是我的集显安静又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