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为何有些PCB布线故意连在一起, 然后又用钻孔断开?

楼主(2019-04-20):
如图所示: 好几根电路故意走到一起然后用一个钻孔又破开了,
请问这样做的目的是?

猜测: 便于测试电路连通或短路?

网友:
估计是电金用的吧,电金后锣断引线,没做过这种板,牛屎封装上见的多。

网友:
电容好白

楼主:
30几年前的板子, 分析 应该是陶瓷基底的 电阻

网友:
绑定工艺要求牛屎板要镀镍,连在一起好电镀。

网友:
有的小家电,比如电饭煲,单片机内部程序都是一个,靠外接线的连接关系给单片机识别不同的产品线型号,相同的程序,不同的连接关系,上电后就是不同的产品了。这样便于批量研发单片机,甚至掩膜生产芯片,便于大批量制造。相同的方法还有小边缘掰断的。

网友:
这是跳线啦,我们常用的跳线是常开,这里为了节省成本,做成常闭,钻孔打开

网友:
应该是做跳线用,选择使用部分功能。

网友:
镀金连线,镀好后断开

网友:
神奇,还有这种做法!!

网友:
估计就是一个开关而已  不同功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