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有一些特殊工艺,收你多少钱都不为过的原因!

楼主(2019-04-20):
今天去大亚湾工厂,偶遇这款板,你会发出感慨,常规工艺术,再便宜也不便宜,特殊的工艺价格再高也不高:
这个客就做5片特殊工艺,没有其它客拼版,就导致一个的板子在一张工作板做,红框内的有用的,其它的全是没用的,利用率总怕不到1% ,而且为了保证交货,最少两个工作板:

网友A:
不明白特殊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特殊在哪里

特殊工艺指的是如,4层板,红色,板厚2.0   这只是打了其中的一个最简单的比方,其它的客很少做就没有得拼!

网友B:
余下的 拼点洞洞板不行?

网友:
审核的该枪毙

网友:
或者就这工艺等了几天还是只有一个客户,打落的牙自己咽呗

网友:
拼点那什么尺也比浪费好。

楼主:
跟审核没有关系,
板厚有6种 0.4,0.6,0.8,1.0,1.2,1.6,2.0
色有6种  红,黄,白,兰,黑,绿
板类型有4种,6层,4层,2层,1层
表面处理:有铅,无铅,沉金

各种组合在一起,有多少种可能呢6x6x4x3=432种可能!所以用各种费用及措施引导大家用常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余下的 拼点洞洞板不行?

你见过四层的洞洞板么?

网友:
弱弱的请教一下,1.4的比较常见吧?

楼主:
在此,宣布4层,2313层压结构不支持SMT,及如果特殊工艺的板子交期如在没有合适的拼版会加长3-5天

楼主:
这就是SMT不支持,这样,那样,这样的原因,只要规格一特殊,成本高的不是一点点

楼主:
对于,那些0.4,0.6,2.0这些非常规板厚的非常规色及非常规喷镀处理,相对交期都要加长才行等一等在行,不然太浪费太大了,实在让人心疼

网友C:
损耗,正常啊
除非不接“特殊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损耗,正常啊
除非不接“特殊工艺”

对于这类板只能加长交货时间,一定程度上减少!

网友:
理解厂家的苦衷

网友:
还不是你们之前杂色+50,让大家思维定势了~~~哈哈

如果之前不加50,大家自由发挥,习惯下来,估计不至于现在这样惨淡的单客~~~

网友:
完全理解,这个要求是合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审核没有关系,
板厚有6种 0.4,0.6,0.8,1.0,1.2,1.6,2.0
色有6种  红,黄,白,兰,黑,绿

确实,考虑欠周了
不同的板厚、颜色、层数···的确会出现很多种组合
要么牺牲嘉立创自身利益,要么无限期影响交期
嘉立创提出价格门槛和交期限制,也是不得已,对此理解
嘉立创选择满足客户打样需求,说道做到,值得倾佩。
虽说不得已,也是有信有义,行业楷模

网友:
像这种2oz厚铜的,为了拼版,可以把其他的1oz的普通单免费‘升级’。当然‘升级’也要征得同意。

楼主:
有时候只能在厂家以客户中间找到一折中方案,尽可能优化生产线及提高利用率,如确实很不常规的板子不排除就等几天,最长当然不超过等3-4天的时间,然后来折中!

网友D:
随便想想

PCB剩余空间,可以搞搞活动啊。
比如在论坛发帖或者通过官网发布有多大面积的空余,大家可以在某一时间节点前以一个相对优惠的价格下单

网友:
下单工艺参数搞个‘’任意‘’选项。阻焊颜色,板厚,表面处理等其中一项或几项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嘉立创自己决定,收费打个九九折。

网友:
楼上有人说的免费升级和任意选项是个办法,有些时候做样板(比如我)根本无所谓板厚、颜色、铜厚、是否有铅等等,下单时可以提供一个选项板厚、颜色、铜厚在一定范围内随机,如0.8-2.5、除黑色之外的随机颜色,这样的客户订单可以优先安排或优惠个几块钱,相信大家也是很乐意选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随便想想

PCB剩余空间,可以搞搞活动啊。

这倒是,就平常的拼板也免不了边角料。华强那边就能预定边角料做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此,宣布4层,2313层压结构不支持SMT,及如果特殊工艺的板子交期如在没有合适的拼版会加长3-5天

2313板厚1.6的绿板也这么少吗?

网友:
很正常了,要交期,又不能搭车,专车肯定要贵很多了!

网友:
我偶尔也整蓝色2.0的双面沉金2OZ
非一般的贵,交期完全没要求的,等1月也行
就是做得不多,小批量也就做1-3平方
建议弄个选项等待拼单,这样你们也省成本,我们估计也能便宜些

网友:
电工手里有不着急制版的,对工艺也没啥要求的,提前做好。等着这种搭车的优惠……

网友:
哈哈,符合规则就好。制定规则时6x6x4x3就等于432。感觉不不划算的话就改规则呗。没准儿人家选红色就是玩玩儿呢。

网友:
贵到双方都能接受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候只能在厂家以客户中间找到一折中方案,尽可能优化生产线及提高利用率,如确实很不常规的板子不排除就 ...

支持厂家按照板子类型延长交货期,这种浪费太严重,长此以往不可能维持这种低价了。
可以考虑特殊板厚加2天,特殊颜色加2天,特殊板厚加2天,综合计算交货期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特殊定制只要有地方做也不在乎价格啦

网友E:
市场经济,价格说话。

只要跟客户讲清楚,哪几个地方需要加钱,加多少,客户自己衡量做不做。觉得贵,可以去别家,没必要到处嚷嚷,但是客服在报价时,对于网站没有公示的加价原因,我认为还是有必要说明清楚,有个交代吧,也算是明码标价。

做买卖就是要双方接受价格才行,价格谈不拢,做不了生意没关系,买卖不成仁义在

网友:
****有一些免费的空板子,是否可以拼在这样的样板里面,减少一些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市场经济,价格说话。

只要跟客户讲清楚,哪几个地方需要加钱,加多少,客户自己衡量做不做。觉得贵,可以 ...

不是到处嚷嚷,让大家了解一下真实情况也没什么问题,只有沟通在有理解,只有理解在有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到处嚷嚷,让大家了解一下真实情况也没什么问题,只有沟通在有理解,只有理解在有快乐! ...

我没说你嚷嚷,是那些嫌特殊工艺贵的,总喜欢嚷嚷

网友:
但是其实4层板的工艺可以加工双层的吧,中间不镀铜,总板厚一致就ok了吧,反正其他区域做都做了……也不存在亏不亏的,对客户来说也没多大区别?

同理,一块大板只要中间留好间隔,曝光参数相似的油墨是不是可以左边刷一个颜色右边刷一个颜色这样拼呢?

网友:
像可以加选择 板厚、颜色、铜厚、是否有铅,可以多选,这样可拼的就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随便想想

PCB剩余空间,可以搞搞活动啊。

赞 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殊工艺指的是如,4层板,红色,板厚2.0   这只是打了其中的一个最简单的比方,其它的客很少做就没有得 ...

能不能增加个随意选项,有些板子就是验证用的,板厚颜色镀层等没有要求。

网友F:
引用 楼主:
特殊工艺指的是如,4层板,红色,板厚2.0   这只是打了其中的一个最简单的比方,其它的客很少做就没有得 ...

jlc软件部门再辛苦下,,,折腾一个与订单+生产排单的动态系统,,,如果客户下特殊订单,弹出信息窗:当前24hr内,此工艺拼单不够一个版,价格x2、x4,,,呵呵,客户一般会考虑更改特殊要求的。。。

网友:
确实是浪费,那剩下部分的板材呢,会镀铜么?镀铜的话会再酸洗么?

网友:
搞拼板的就是这样, 拼愈多赚愈多, 补来补去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jlc软件部门再辛苦下,,,折腾一个与订单+生产排单的动态系统,,,如果客户下特殊订单,弹出信息窗 ...

在能改的前提下,没有人愿意用特殊工艺吧
特殊工艺都是没办法之后采用的,那没办法就只能去别家做,价格大幅提高
jlc要维持自己的低成本只能排除特殊需求的客户,直接拒接,除非体量足够大,能凑够拼版的客户

网友:
特殊工艺打样加钱是合情合理的,  另外再次期望有亚光绿  最好透明度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