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的PCBA都是怎么做质检的?

楼主(2019-04-21):
我发现的方法有3种:

1. 多数人是去开测试架
测试架上弄几条顶针,加几个电流表 电压表 开关 LED指示灯之类的
然后人肉做批量测试

2. ICT测试机

3.工程师或治具工程师自己开发好测试治具

我想问的是,有没有完整的 现成的解决方案,可能叫综测仪啊,或者检验系统啊之类的,
反正就是解决这种PCBA质检的
本人见识小,还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种估计得单独定制

网友:
功能,测试点位置,检测项各不相同,一般都需要定制

楼主:
定制费用高不高呢?

网友A:
小公司,之前是使用第一种,现在尝试使用第三种,公司内部自己搭建,采用通用测试系统 + 专用测试治具的方案,去适应不同的产品,测试系统基本上都是用国产货和台湾货,单纯设备的费用大概3W吧(印象中,如果是用进口仪器更贵),如果是找别的公司定制的话,估计还要加1-3W的开发费用,具体可以找一些做自动化的公司询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公司,之前是使用第一种,现在尝试使用第三种,公司内部自己搭建,采用通用测试系统 + 专用测试治具的方 ...

有做这种设备的公司吗?

网友:
3D AOI  后基本无低级问题。

网友:
工装,仪表,继电器矩阵,Teststand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做这种设备的公司吗?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更正一下之前找自动化公司的说法,应该是找做系统集成设备的公司,东莞应该有不少,有或者看看没有没朋友在附近的大厂工作的,帮忙问问管设备的人,一般大厂都会找一些公司做定制化的测试工具。 如果真的要按照第三个方案去做,那电控部分最好自己人把关。如果不复杂而且团队内还有剩余人力,也可以自己弄,仪器+继电器+架子+上位机软件,治具部分外包就好了。

网友:
功能测试夹具是必须的,它的设计能影响一切

网友:
综测仪是最后一道关。
AOI,ICT,才后最是综测。

网友:
FCT/FVT,功能测试验证

网友:
楼主的头像让我没法专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