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能加快Vivado综合速度的配置,CPU最好是I7系列的

楼主(2019-04-21):
现在配置是I7 4770,16G内存,机械硬盘。
综合一次要10几分钟,风扇狂响,搞到现在(周末凌晨4点)还在加班。

网友:
楼主没说预算也没说是品牌机还是diy。

我来推荐高频和多线程都能满足的:i9 9900K(4000元) + 16G*4 ram(500元*4) + 970 plus(2元*1G) + 360mm水冷散热(2500元)+Z390主板(1700元)

如果只是多线程不使用intel独有的cpu指令集可以用amd线程撕裂者    2950X(6000元)+399X主板(4000元),如果要用intel就用X299主板和对应的cpu

网友:
同问怎么加快综合和实现的速度,我的也是每次要十几分钟,
电脑配置:
处理器: Intel ( R ) Core (T M ) I7 一 2640M CPU @ 2 . 80GHz 2 . 80 GHz
安装内存( RAM ) : 8 . 00 GB ( 7 . 88 GB 可用)
系统类型::64bit
C盘是SSD,
如果有合适的电脑,也准备换一台.

网友:
你们开发从来不做仿真么?我从来都是要求同事做足仿真的,固件在vs下必须可以单步,硬件整个做足所有功能的多组仿真,包括我也是。异步必须走fifo或双握手。基本上下到板子里就pass。如果每次都只能下了板子再测试,我觉得你根本不会开发fpga。

网友:
电脑购买参考链接:

https://forums.xilinx.com/t5/Vivado/%E5%BD%B1%E5%93%8Dvivado%E8%BF%90%E8%A1%8C%E9%80%9F%E5%BA%A6%E7%9A%84%E7%94%B5%E8%84%91%E5%8F%82%E6%95%B0%E6%9C%89%E5%93%AA%E4%BA%9B/td-p/896617

https://www.xilinx.com/products/design-tools/vivado/memory.html

基本上是要高频和多核加上固态硬盘的,但网上也传闻windows系统默认只开2个线程,要手动改成更多的线程,具体方法网上有

网友:
有钱就上排行榜顶端cpu肯定错不了,没钱就上i7-4790k(带k),加个玄冰400四铜管风冷即可,如果喜欢diy,就到咸鱼买个小雕i7-4790k,加个水冷超频到4.8~5.0G,我的配置是HP EliteDesk 800 G1 USDT小机箱+4790k+4G内存+固态,虽然散热有限cpu使用率高时会降频,但我用ise 14.7已经够用了,综合时cpu使用率不会很高所以也不怎么会降频。

网友:
换个能支持m.2 或pcie nvme协议 ssd接口的主板和固态硬盘,可以跑的飞起来

网友:
看过i9,速度提升不大

网友:
有没有用小型机做这种服务的,你们只是10多分钟而已,我这需要2-4个小时,笔记本,i7

网友:
原来贵电脑都是干这个的

网友:
加“算力”卡可以吗?双CPU,四CPU呢?

网友:
我在Ubuntu下面感觉比Win7下编译要快一些,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用的笔记本i7 2620M双核

网友:
你都是cpumaker了,还不上服务器啊。

网友:
vivado我们都是半个小时起步,不知道因为啥原因。

网友:
10几分钟还长啊?

我quartus一般都是1-2小时。

网友:
推荐个靠谱且具性价比的配置:
弄个HP Z440准系统,才2K多,然后上个E5 2696v3/v4,16GBX4内存,SSD固态,基本就这样了。

网友:
自己买超微的双路主板,组装,性价比应该更好,都是新的

网友:
必须上志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