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买美的微波炉 EG823 的塑料门

楼主(2019-04-21):
售后说这个停产了,万能的坛友,我知道你们有办法的

就是这个门,塑料卡扣老化掉了,就是一个装饰物,坛友有的事办法,淘宝没找到啊。

网友:
买个二手整机拆机或者买个新的吧

网友:
实在没看明白哪个卡扣,如果是固定件,粘合上就行了,如果是动作件,有闲工夫画出来,3D打印。

网友:
胶水侍候~不行就买个新的,变压器拆出来做点焊机~ 壳体做焊炉

网友:
淘宝如果买不到,只能3D打印一个了。

网友A:
塑料件都脆掉了还不换新的,这个修好了,其他地方也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件都脆掉了还不换新的,这个修好了,其他地方也会坏的

微波炉寿命就6 7年?美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波炉寿命就6 7年?美的的。

是否被阳光晒到了,塑料件正常没那么快脆掉。